同轴双桨的s107没劲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6-04):
s107飞了一段时间后没劲,飞不起来了,请问是电池的原因还是马达的原因呢?

网友:
电池充了吗?摔过机了吗?

楼主:
没有摔过机,飞了很久了,现在飞不起来了,如果换电机有点麻烦

网友:
肯定是电池过放了,刚开始玩玩具飞机的时候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摔过机,飞了很久了,现在飞不起来了,如果换电机有点麻烦

复LZ:

(1)  锂电老化了。

(2)  铜齿 / 大齿磨损了、扫齿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