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naza怎么了?

楼主(2012-06-04):
这个naza我每次飞时它都要向右飘,飞的时候必须向左含点杆才能控制在一个点上,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我在调参软件里发现,油门最小时E和A在中位,油门推到第五格时E和A就会向右移一格,之后再推油门E和A都不会再移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固件版本是1.2  如果升级到1.6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我的控是Futaba 6EX。那今天下午我找模友换个JR和天9两个控再试一下。

网友A:
校准后调整中立点。我用6EX 也飞过WKM 。是需要这样调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后调整中立点。我用6EX 也飞过WKM 。是需要这样调下的。

你说的调中立点是怎么调,是调微调将绿箭头移到中间位置吗?

网友B:
我的也是,同求,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同求,顶上去

你用的什么控?

楼主(2012-08-27):
今天换了一个天地飞9的控,问题解决。的确是控的问题。

网友C:
偶也是用天9 ,没什么问题,日货也不是万能的。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这个控举着好累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是用天9 ,没什么问题,日货也不是万能的。

遮光罩是用装皮鞋的纸盒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