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副翼的机机,循环螺距设置的多少?

楼主(2012-06-04):
大家有副翼的机机,循环螺距设置的多少?我设置的8度,感觉有点不够,无副翼的一般都是8度,我想有副翼的想要敏捷的手感应该要设置大一些吧。

网友:
同问,我的是7度

网友A:
应该是90度!不好意思,为了少打几个字节省论坛的资源,请把90分开来理解,就是9和10!为节省论坛资源而努力

楼主:
刚才调试了一下,8度的循环螺距正好,要是在大的话,在-11度的螺距下,在打满副翼刚好没有干涩,如果在加到9-10的循环螺距的话,副翼的2个舵机臂就会被侧板卡主。机器是450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90度!不好意思,为了少打几个字节省论坛的资源,请把90分开来理解,就是9和10!为节省论坛资源而努力

你这打的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