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 模型飞机特技飞行航拍(摄像头双机位)

楼主(2012-06-04):
新手入魔4个月,报废飞机2架,最近迷上了航拍,入手拇指单反摄像机,
折腾了半天,总算上传了优酷高清视频,请批评指正!

网友:
拇指单反摄像机是什么相机? 清晰度还不错啊!

网友A:
这款苏27是我飞过的最好的轻量fpv载机,机动性,稳定性,航速都不错.带着视频眼镜低空贴地飞行,钻龙门,做点简单的特技,爽的要死.即便是倒飞贴地一米左右的高度都能很容易的控制

网友:
这摄像机效果不错哟

楼主:
大哥高手啊!俺这飞机调试的不是很好,飞行起来自稳定性不好,需要不断调整姿态。
另求你的FPV配置
引用 网友A:
这款苏27是我飞过的最好的轻量fpv载机,机动性,稳定性,航速都不错.带着视频眼镜低空贴地飞行,钻龙门,做点简单的特技,爽的要死.即便是倒飞贴地一米左右的高度都能很容易的控制

网友B:
LZ飞飞机方向舵 太有意思了

楼主:
没有方向舵,呵呵
引用 网友B:
LZ飞飞机方向舵 太有意思了

网友:
这摄像机效果不错.飞得也不错
pm摄像机连接看下

网友:
飞机变形蛮厉害哦

网友:
飞机降落,再来个手接 就完美了,视频很不错,厉害,现在玩模型的人越来越少,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
哈哈,成都新会展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高手啊!俺这飞机调试的不是很好,飞行起来自稳定性不好,需要不断调整姿态。
另求你的FPV配置

这飞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刚性差,主翼还好,平尾垂尾都需要加强.我的是装了钢丝起落架的,后起落架就是用大概12到14厘米长的木片两面夹住机身的kt板,通过这个就把后面较软的部分跟较硬的主翼硬性连起来了;一边垂尾贴一根碳杆,底部用尼龙扎带跟起落架的木片捆在一起,这样垂尾刚性也比较好了;最后平尾也贴一根碳杆,飞机整体刚性就比较好了.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四个舵面舵角的安装.每个舵角的孔都要保证跟舵面的转轴垂直.但是这个很难,所以如果控有调舵量以及混控量的功能就把左右对应舵面的舵量调到相同.这样就不会因为调过微调等情况后,因为两边舵量不同,在速度不同时因舵效不同而偏航.
我帮朋友组装的最好的一架,朗宇2212电机,仿apc6.5寸桨,xxd70A电调,最高速110公里.无风环境无论正飞倒飞,丢手可以保持接近100米内不偏.
这个飞机飞fpv就是一个摄像头,原来用SN777,后来用脱壳的RD32行车记录仪;然后一个2.4G500mw发射机;共用动力电.用2200电池飞机总重750到800克,看组装的好不好.飞行时间3到5分钟,主要都是在3米以下飞点正倒飞低空通场,钻龙门,打点筋斗,飞行范围也只有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