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滚珠丝杆连接端扭不紧,开一字槽?解决越雕越深问题。

楼主(2012-06-04):
    Z轴滚珠丝杆连接端,直径6Mm,长只有6Mm连轴器夹持不紧,在行程未端扭电机,丝杆不动了,电机轴还会转动,雕刻时越雕越深怀疑是这个原因,于是大力扭连轴器的螺丝,结果把一颗螺丝
都扭断了,还是连接不紧 。把Z轴拆下来,发现丝杆连接端都给磨损一小圈,所以想请问:这个连接端能否磨一道键槽能锁定?不是开沟,就平磨成D型,在连轴器上钻一孔用螺丝来锁定丝杆。这个Z轴蛮重的,不装步进电机时,在丝杆上飞快往下溜,装上电机时就不会溜了,这种现象正常吗?是丝杆没有预紧,或是丝杆质量有问题?
后来在连接端开了道一字槽,嵌入一块铁片,铁片再嵌入联轴器的弹性缝中,上紧螺丝,同时主轴电机电源负端与机架之间接上一个0.1Uf的绦纶电容,终于解决越雕越深的问题

DSC05821Z轴连接端

丝杆连接端太短锁不紧

丝杆连接端太短锁不紧

要用电火花机取断螺丝,很费工夫。

要用电火花机取断螺丝,很费工夫。

Z轴很重,装好后直往下溜,丝杆很滑。

Z轴很重,装好后直往下溜,丝杆很滑。

网友:
多好的导轨啊!

网友:
导轨跟着这床身受苦了

网友A:
越雕越深也怀疑是主轴电机干扰了Z轴步进。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导轨不平行,走到行程末端时太紧啊。如果是Z轴重,应该在哪里都锁不住,为什么只在行程末端时锁不住呢?

网友C:
楼主,这导轨装出来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导轨不平行,走到行程末端时太紧啊。如果是Z轴重,应该在哪里都锁不住,为什么只在行程末端时锁不住呢?

我的Z轴是坛友转的机加工的,运行很顺畅。在Z轴两端行程到头了,丝杆不能走了,按道理扭电机应该扭不转了,但我的电机还能扭的动,很明显地连轴器与电机轴能转动,丝杆不动,所以说未锁紧。

网友D:
联轴器考虑用夹紧型的,用顶丝的是差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导轨装出来直吗?

我选用目测较直的万能角铁,Z轴底架是电焊的,长边用了四条角铁,短边二条,焊好后放地砖上平整,装好后X 轴运行顺畅。加工条件有限,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轴器考虑用夹紧型的,用顶丝的是差一点的。

能明示什么是夹紧型的吗?我这个连轴器是在一边上4个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雕越深也怀疑是主轴电机干扰了Z轴步进。

加了一个消火花电容好像效果不明显。准备正地、地地加上涤纶电容试试。

网友:
电机扭力太大了

网友E:
这床身、这导轨,太不和谐了

网友:
导轨!导轨!导轨

网友F:
在丝杆连接端打个洞就可以了,或者磨个平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丝杆连接端打个洞就可以了,或者磨个平面出来

是的,我就这么打算的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床身、这导轨,太不和谐了

因地制宜,没有台钻是钻个孔都不准啊 等有米上铣床再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