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首翻,来问个入门问题。

楼主(2012-06-04):
单飞,想翻一下,然后练习倒飞旋停。想问下油门多少合适,应该不用90-100那么大吧,最低不能低于多少,翻要多大合适,旋停要多大合适。另外对于DR和EXP的设置是否有要求。

网友A:
油门低到60都可以 第一次翻很容易炸 飞高点 模拟器要熟悉 尽管第一次翻和模拟器感觉不一样 呵呵 DR可以不动 exp可以都设置到35%左右(JR控) 不加exp也行 翻吧 翻了一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B:
其实每个鸡鸡设置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用简单的油门多少就合适来定。你先用100-75-100试试,先看翻的效果,然后再决定将来用什么油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