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模型上安装比例刹车有没有什么值得憧憬的效果

楼主(2012-06-04):
如题,假设,行进中摘离合滑行,猛踩刹车跟缓慢踩刹车有没有太大的区别,就车体俯仰这方面

网友:
我的虎每次急加速或是猛松油门都有点抬头和点头,加装比例刹车,太专业和深奥,我去打酱油。。。顺便沙发。。

网友:
急刹车会点头

网友:
我个人感觉,只要用心做出来,就有存在的价值。

楼主:
可能要尝试下,又要多占一点空间了,原计划的30厘米已经不够了,情何以堪。
可别到时防空豹连电池都放不下

网友:
还有就是重量和扭杆弹力要符合合理的比值
惯性大点感觉仰俯的效果要很多

网友:
1:8以上的比例够空间做出来!
所以建议清风考虑搞大比例的!

网友:
试过在电调中加入比例刹车,效果不是很明显,坦克的减速比太大了,带刹车和不带刹车,车子都会马上停下来,想要点头,抬头还是在避震器上下功夫,或者像论坛上的高手,在第一对负重轮上加舵机控制。

网友:
那得看你的坦克重量和悬挂硬度吧......

网友:
不通过悬挂模拟的话,估计得1:6   1:4的才有那种效果吧,质量越大惯性越大

楼主:
标题

刹车部分已经开始筹备,部分零件在加工,就差箱体了,一直没开始搞箱体是因为先确实所有需要装进去的配件再动手。
暂时构思是双速波箱配合一个空档滑行
所以需要一个比例刹车来完成各种风骚的动作,比如空档刹车轰油,一档起步提速然后迅速进入空档滑行,再缓慢拉刹车直到底,看看能不能达到那种车头缓慢前倾,然后松开刹车时,车头回弹向上的感觉,纯粹YY,呵呵

网友:
所想一致!应该能!

网友:
高手云集了

楼主:
随便弄了个刹车装置,去年买的了,不知不觉1年过去了,现在才开始动手搞。

网友A:
估计效果改善不大,还占据不小的空间,在电子刹车和悬挂方面优化更划得来,而且电子方面也可以做空挡滑行的效果。我是这么设想的,油门由前进回到原点为空挡滑行,电调输出缓慢减小,持续几秒钟停车,油门由前进打向后退,则是刹车,电调停止输出或者提供很小的反向输出使电机急停,然后油门会中再打向后退,坦克才倒退。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估计效果改善不大,还占据不小的空间,在电子刹车和悬挂方面优化更划得来,而且电子方面也可以做空挡滑行的效果。我是这么设想的,油门由前进回到原点为空挡滑行,电调输出缓慢减小,持续几秒钟停车,油门由前进打向 ...

要配合空档才能用,不然也许会烧电调的呢。电子刹车也是很好,只是有些地方始终模拟不了,比如滑行,机械式滑行是电机完全和履带脱离,然后机械做的刹车可以点刹,缓刹,急刹,刹完再刹… 是个单独的通道。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网友:
我感觉,有了物理离合+换档+刹车,有好处。 可以拖车。 可以换往复式电机,更贴近内燃机。 可以更加逼真地模拟坦克。 构造上更加接近、模拟实车。

另一面,如上面金属飞燕所说,若是追求在行驶姿态上模拟实车,电子模拟可能更逼真。 把模拟车态实时算出来,然后赋予各个机械机构表达。1/16空间充沛,可以充分发挥。 滑行、变档、富油喷烟、等等,只要在虚拟游戏里可以做出来,理论上在实物模型上也没有问题的。唯一的挑战就是具体实施、车内空间、等等。

楼主:
下了个cad学画个箱体图,方便拿去加工,摸索怎么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部分已经开始筹备,部分零件在加工,就差箱体了,一直没开始搞箱体是因为先确实所有需要装进去的配件再动手。
暂时构思是双速波箱配合一个空档滑行
所以需要一个比例刹车来完成各种风骚的动作,比如空档刹车轰 ...

效果绝对的 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