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凤凰120HV 空中断电

楼主(2012-06-04):
YT700E V2 HV120A  700MX  大VB
100% 油门猛操,有2次瞬间无动力。
下来看电调数据,最高温度60度,电流134A,最低电压3.4,我设置3.0才减小功率输出

后来改为定速模式后,就没在出现断电现象,

电调温度定速比不定速还高,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参考下亚托出的官方设置吧

网友:
顶LS
现在有官方设置  不用纠结!

网友:
定速会增加电调的负担,温度当然会增加,我定速飞F3C,1530的转速,15分钟下来电机电调烫手,也是60度,电流最高70A

网友A:
我用 CC160 飞X7, 4525电机,定速1950转, 3分半下来,电调数据下 载下来 120度, ,你们的杂才60度????

楼主:
求官方设置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 CC160 飞X7, 4525电机,定速1950转, 3分半下来,电调数据下 载下来 120度, ,你们的杂才60度????

你用4525,还是暴力3D,温度肯定高啊,那么大的电机,还不让电调热乎热乎啊^_^

网友:
官方设置在哪里啊?

网友:
阿海兄弟飞的太爆了

楼主:
按官网设置的,还是会瞬间熄火。

网友:
现在的电调不是起火就是保护,就算不炸机一样有危险啊

网友:
 还官方设置?早在半年前都没人敢说“官方设置”了,那么多起火的有几个不是按照“官方设置”的,我就是按照所谓“官方设置”,还不照样瞬间起火

网友:
没着火,已经算你走运了!

火凤凰,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俺的电调换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