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行星減速+320A電調

楼主(2012-06-05):
請問24v行星減速電機100轉如果配320A電調行嗎? 24v的話就要用6S, 勉強用3S的話, 電機每分鐘不到50轉...

网友:
6S的话320A必挂,就是烧电调。
你加个加速齿轮不就完事了,适当的多一点点空间没什么的

楼主:
謝謝, 剛拿到行星減速電机,蠻重的,我直接接飛直昇机的6s電池,哇!那真是超猛,估計有10多公斤扭力!拿來暴力翻山越領最適合不過,目前用3s先接40齒帶動17齒,極速大概只有100轉. 你有用過降壓板嗎?
我的防空豹底盤組好了,可是不喜歡太輕,彈跳的。所以又拆了,準備加些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剛拿到行星減速電机,蠻重的,我直接接飛直昇机的6s電池,哇!那真是超猛,估計有10多公斤扭力!拿來暴力翻山越領最適合不過,目前用3s先接40齒帶動17齒,極速大概只有100轉. 你有用過降壓板嗎?
我的防空豹底 ...

别着急,2个电机就2斤有多了,加上一些其他的小电机还有电池这些,保守估计10斤吧,我的那台如果装上2套波箱估计会在14到15斤,波箱箱体如果用不锈钢做的话很重,挺郁闷的

网友:
我搜过的降压板的输出电流特别小,是不适用行走电机的,不清楚有没有更大的。如果是降到5伏的可以用航模的那种,有5安8安的,但也不怎么够用,买个合适的电池吧。
如是非要用24伏电
只能换24到30伏的高压版电调,体积又是个问题

楼主:
我還沒看過24v的電調!關於360度旋轉,我想只留綫到接收机,接2個電源,1個在炮塔,一個在底盤,這樣就可以不超過2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沒看過24v的電調!關於360度旋轉,我想只留綫到接收机,接2個電源,1個在炮塔,一個在底盤,這樣就可以不超過2a.

问题是你的行走电调撑不住6S高压

网友:
24V的电机不一定非要用24V的电源,也可以用12V-18V,这样就不要高压电调了,成本低很多,就是转速和功率相应的低一点。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