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的F3A炸机啦~~~~~

楼主(2012-06-05):
用了2天的时间装起来的F3A,滞空时间不到10秒即炸机,特发此贴纪念~炸机情况如下:机身断掉,电池仓碎掉,起落架飞掉,头罩碎掉,电机轴弯掉,电池缩掉,浆断掉~~~~
要深刻总结啊~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还可以修好啊

网友A:
95元的F3A炸机啦

复 xgnjc 兄:

谁没有炸机呢?
小菜一碟而已:

(1)  机头:
       拆除电子件,把机头浸热水让破EPO料复位。
       干水后用AB胶加牙签修理,用木片从内加固。
       头罩用胶纸从内补。

(2)  起落架:
       粘木片,重装。

(3)  锂电:
       测读电压正常后,用纤带包好再用。

(4)  电机可换轴、换桨。

玩电固的都这样做过。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伯,搞了一晚上,基本都是按您说的进行修复~,就是修复后太难看了~

我模拟器都没炼好就飞,肯定炸机~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这机子真的不适合新手练手用,模拟器再练,练手也最好是好小子那样的练习机。
除非有人手把手的带你一起飞,或者带教练线的飞,不然下一次结果可能还是这样。
真的。。祝早日爽飞!!

网友:
可惜了这么好的JJ~~~~~~~~10秒就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会苦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修复了再来,上周我也刚摔了一架 。

网友:
其实小飞机是很难操控的好,作为新手飞这个,很难感觉到飞机的性能,通常炸几回就没信心了。
换个机型会更好

网友:
开心就好

网友:
我觉得练好模拟器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弄的KT330,第一架因为太重,又没有经验,就炸了,现在又弄了一架。由于练得多模拟器,所以第二架一飞就成功了

网友:
我是玩车过来的,第一次接触空模。第一架就是KT 33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会苦练模拟器的!!但是,太枯燥!

网友:
这个F3A里面还有层板啊?貌似和启迪的那个版本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都没炼好就飞,肯定炸机~

这才是关键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 xgnjc 兄:

谁没有炸机呢?
小菜一碟而已:

(1)  机头:
       拆除电子件,把机头浸热水让破EPO料复位。
       干水后用AB胶加牙签修理,用木片从内加固。
       头罩用胶纸从内补。

(2)  起落架 ...

网友:
新手设置副翼、升降舵量不要太大,我以前就是这样,不留意副翼舵量导致反方向修正时舵量太大,左右摇摆厉害就容易炸,现在副翼舵量一般都设置成30%-50%,特别是小机,感觉好飞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老鸟提醒一下。

网友E:
不严重啊,很轻松就能修好。

网友F:
机身里的木板是楼主自己切的?请问楼主这JJ是哪里买的?

网友G:
10秒就炸,估计模拟器练了不到十分钟或者没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