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改2个电阻就可以增大minicp原厂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到500mA

楼主(2012-06-05):
没经得住群友诱惑,入了一套mcp,顺便买了几块400mAH的副厂电池,用原厂自带的充电器需要2个多小时才充的满,用A6太麻烦,线多体积大,只能想办法改造原充电器。拆开一看,主控是锂电充电专用芯片,按型号UN8HX放g搜,发现这个ic编程充电电流可达800mA

原厂的编程电阻是2.7K,实测充电电流是320mA左右,考虑到还要给240mAH的原厂电池充电,折中一下,改成500多mA的充电电流就差不多了,而且我感觉这个封装的IC跑800mA有点玄。。
经过试验,只要把编程电阻改到1.5K,充电电流就可以到550mA左右,当然,你如果还想加大充电电流,就继续减小这个阻值

把标识为272的贴片电阻拆掉,然后找2个1.5k的电阻一端接ic第5脚,一端接地就ok了,一定要细心不要短路,在5脚处多堆一些焊锡以帮助ic散热

其实这个改造方法适用于任何类似的充电器,比如911,260的原厂充电器。。。

实际用下来,大约可以节约1/3的充电时间,而且这个ic的充电截止精度还是不错的。。

560mA的充电电流

网友:
用九鹰的充电器,从0.3A--0.7A可以选择,只要把正负极接头反接即可,九鹰和华科尔的正负极线是相反的

网友:
记号以后用。

网友:
留个记号

以后可能会用的上啊。

楼主:
 半夜俩点竟然还有没休息的模友。。。

网友:
頂啊..... 真的好貼.
一直以為 這個是快充...原來是慢充

550ma 充400的電池要多久啊

网友:
 我都用的4057的充电板,1A大电流冲

楼主:
其实这个原厂的充电器的主控和4057是一个类型的东西,自己diy的话外壳不好解决。
目前用这个电流充400mAH的电池需要1小时10分钟。

网友:
技术贴!
牛屄!

网友:
标题

果断收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板还有空位在汗两片UN8HX与外围元件上去电流可超1A

网友A(2012-07-16):
建议大家别改了。今天我也拆开了看了一下。改电阻后电流到了500ma。但是会逐渐降低。一分钟后变成400ma。原因是芯片太热。温度测了一下有80度。SOT23封装的芯片根本没散热的pin。看了充电的电路板感觉华科尔的定位就是标准的中 国山寨货。充电器的成本不到2元。还卖25元。只支持USB接口充电。USB的上限保护电路是500ma。那两路320ma的充电不是会加大USB的负荷吗?一个AC/DC转换器很贵吗? 我估计MINICP的成本在200元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大家别改了。今天我也拆开了看了一下。改电阻后电流到了500ma。但是会逐渐降低。一分钟后变成400ma。原因是芯片太热。温度测了一下有80度。SOT23封装的芯片根本没散热的pin。看了充电的电路板感觉华科尔的定位就 ...

华科尔好一个js ,有本事你骗外国人钱去

网友:
华科尔本来定位就是骗外国人钱的,只是中 国人也中招了

那几个元器件加起来真的只要几块钱。

最值钱的un8hx 0.8元,LED 0.08元,电阻电容可以忽略不计,靠,做好了卖25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