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客服请进,遇到奇怪问题了

楼主(2012-06-05):
我的是新版的天7,全红logo的,在设置失控保护时,如果设置方向左偏15度,按ok设定,在把升降设置上偏20%,按下ok键时原先设好的方向会归零,为什么?难道失控保护只能设置一个通道吗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鉴定:设置错误。
鉴定完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新版的天7,全红logo的,在设置失控保护时,如果设置方向左偏15度,按ok设定,在把升降设置上偏20%,按下ok键时原先设好的方向会归零,为什么?难道失控保护只能设置一个通道吗

您好:
          将需要设置的各个通道摇杆放在失控保护输出的位置上,按确认即设置成功,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我飞四轴,想同时设定 油门3通道 升降1通道 自动返航7通道 就要一只手保持3个摇杆的位置,另一只手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地飞的反映可真快啊,和你们的口号一样:快如闪电。你的意思是不是先要把各个摇杆同时摇到位,然后按ok一次性确定?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A:
您好:
          将需要设置的各个通道摇杆放在失控保护输出的位置上,按确认即设置成功,谢谢!

有相关设置失控的设置方法吗?谢谢,我是用天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飞四轴,想同时设定 油门3通道 升降1通道 自动返航7通道 就要一只手保持3个摇杆的位置,另一只手设定?

是这样的,但可以变通,比如用微调来设置舵面到预设位置,甚至用编程混控来设置舵面到位再按确认。

网友(2013-02-18):
用天7的路过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A:
您好:
          将需要设置的各个通道摇杆放在失控保护输出的位置上,按确认即设置成功,谢谢!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我到现在都还没设置好,各方说的设置方法都试过,就是不行。天地飞给个最权威、最详细的设置说明,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反映可真快啊,和你们的口号一样:快如闪电。你的意思是不是先要把各个摇杆同时摇到位,然后按ok一 ...

你试下就知道了,这么设置肯定设置不好,我到现在都没设置好。哪个好心人教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