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cm O艇改電

楼主(2012-06-05):
朋友將 .60級的O艇改電動,船殼是舊款的 seaducer,配置 6節鋰電、kv1100 無刷、X450 槳。

持續電流大約是 110A 左右,速度約 65 公里!

网友:
玩船的地方也太大了吧

网友:
这速度,好暴力~~~~~~~

网友:
超硬的船壳,!

网友:
lz的船壳真漂亮,有多余的出吗?

网友A:
KV换到1500,电调换到180A ,速度还能起来20-40%,破90绝对没问题
我的是1.3米DF船壳改,只是一组电只能维持2-3分钟,全速的话2分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换到1500,电调换到180A ,速度还能起来20-40%,破90绝对没问题
我的是1.3米DF船壳改,只是一组电只能维持2-3分钟,全速的话2分钟不到

破 90 這個 ... 還是你來上視頻吧,相信大家也等待你再來秒殺 !

网友:
美国艇型?除了重了点~我觉得艇型不错的~看视频~应该是65mph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 90 這個 ... 還是你來上視頻吧,相信大家也等待你再來秒殺 !

一直在等朋友的GPS测试
一定会测试上视频的,需要时间!
测试完,我要把这个船改为汽油

你的船速,估计不止65KM/H,换个GPS测试下。最好跟汽车的速度表比对校准下。GPS不同品牌确实有差异的。

网友:
还有GPS需要响应的时间,你的场地很小,极速维持的时间很短,会影响测试精度的。速度上去了,GPS 还没做出反应你就拐弯了。。。。。。。。

楼主:
你可能誤會了,這個水池不是來玩極速的,是要來玩加速的。

這個池才是測極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速度80KM有了

网友A:
这个速度80肯定以上了,你换个GPS测试下,或者你的GPS跟汽油速度表对比下,一般汽车速度表在80左右是偏快5公里左右(汽车速度表有标准规定只能快不能慢)。也就是说汽车上显示85,实际速度在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80肯定以上了,你换个GPS测试下,或者你的GPS跟汽油速度表对比下,一般汽车速度表在80左右是偏快5公里左右(汽车速度表有标准规定只能快不能慢)。也就是说汽车上显示85,实际速度在80左右。

我想你對 gps 及汽車也有點誤會了 ... gps 確實是有誤差,所以只用來參考!比較正宗的方法是用雷達鎗...
至於汽車 ... 速度錶是根據原廠配置輪圈及胎來個標準,概不會標快也不會標慢,當然每輛車也可能有少許誤差!如果你知到那間車廠刻意把速度錶調快了千万要說出來,這是汽車工業一大笑話呵~~~

网友:
14楼说的是对的。

楼主:
規例定明實際行車速度不能比車速錶顯示為快,所以這個誤差是向上容許!也就是車速錶等於或一定程度高於實際行車速度是可容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你對 gps 及汽車也有點誤會了 ... gps 確實是有誤差,所以只用來參考!比較正宗的方法是用雷達鎗...
至於汽車 ... 速度錶是根據原廠配置輪圈及胎來個標準,概不會標快也不會標慢,當然每輛車也可能有少許誤差 ...

建议你查下GB(国家标准),JS(日本标准),还有欧洲标准,以及美国标准
哈哈,你会明白的,表一定要快要快于实际车速,这是安全标准!!!!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下GB(国家标准),JS(日本标准),还有欧洲标准,以及美国标准
哈哈,你会明白的,表一定要快要快于实际车速,这是安全标准!!!!必须的!

所以想测速就用高明101它的数据是很可靠的,因为它本来设计是用来户外跑步用的不用遵守什么安全标准

网友B:
张老板只SD实在太癫了,原来换了可乐罐,比之前见识过的蝎子外转更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下GB(国家标准),JS(日本标准),还有欧洲标准,以及美国标准
哈哈,你会明白的,表一定要快要快于实际车速,这是安全标准!!!!必须的!

你究竟懂不懂中文的?車速錶不是一定要快于实際車速!而是等於或快於实際事速(容許上限 10% + 4公里),也就是說當你的車在測速台測到 40公里時,車速錶容許的範圍是 40~48 公里都合格,不是一定要快 ... 明白嗎?

网友:
说得对,车的码表基本高于gps的,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码表显示120公里时,电子狗的gps显示110公里,我单位有几台车跑高速的,都装有gps,台台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张老板只SD实在太癫了,原来换了可乐罐,比之前见识过的蝎子外转更暴力了~~~

刚被指正,原来这条是SD 67,还因为是上次见到的21,呵呵,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被指正,原来这条是SD 67,还因为是上次见到的21,呵呵,抱歉~~~

張总本來想给這 67 找個外轉子...不過蝎子太貴了...可樂罐用來玩車的倒有幾個 ...

网友:
回复 楼主:

始終也是頭重尾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張总本來想给這 67 找個外轉子...不過蝎子太貴了...可樂罐用來玩車的倒有幾個 ...

可乐罐~~~他的强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究竟懂不懂中文的?車速錶不是一定要快于实際車速!而是等於或快於实際事速(容許上限 10% + 4公里),也就是說當你的車在測速台測到 40公里時,車速錶容許的範圍是 40~48 公里都合格,不是一定要快 ... 明白嗎?

又一个傲慢的人,不理会,你爱怎样怎样,好心提醒你,这种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你對 gps 及汽車也有點誤會了 ... gps 確實是有誤差,所以只用來參考!比較正宗的方法是用雷達鎗...
至於汽車 ... 速度錶是根據原廠配置輪圈及胎來個標準,概不會標快也不會標慢,當然每輛車也可能有少許誤差 ...

自己不懂还说别人闹笑话!太有水平了。一开始就话不会偏快也不会偏慢,后来有话40到45都是正常!太有水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規例定明實際行車速度不能比車速錶顯示為快,所以這個誤差是向上容許!也就是車速錶等於或一定程度高於實際行車速度是可容許。

不是容许,是硬性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傲慢的人,不理会,你爱怎样怎样,好心提醒你,这种态度

有很多事不是上網便知曉一切的....
如果没有這個向上容許的規則,你的車只要換大一點點的輪圈、輪胎便要回廠重新調較車速錶!因為速度錶不會跟隨提昇,但實際上相同的引擎轉速、變速檔次用大一點的輪圈輪胎車速會快了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很多事不是上網便知曉一切的....
如果没有這個向上容許的規則,你的車只要換大一點點的輪圈、輪胎便要回廠重新調較車速錶!因為速度錶不會跟隨提昇,但實際上相同的引擎轉速、變速檔次用大一點的輪圈輪胎車速會 ...

轮胎都换了~谈何准确呢~

网友:
汽车转速表一定大于实际速度,因为他估算时速是 轮胎转速X轮胎直径Xπ 当轮胎直径大于这个标准值时,实际转速就大于显示转速这就容易发生危险事件。根据楼上的所说的我觉得这个具体误差可能是由轮胎直径造成的(各种不同品牌的轮胎误差 轮胎的气压 热胀冷缩 等多种因素都能影响轮胎的直径)

网友:
同样假如你转速表和你车子时速一样 你轮胎有其他因素变大了那就超速了明显违反了安全规定 所以这个大于等于可以直接被理解为大于你懂么?

网友:
用过 4个高明领跑 和1个车载gps    一致认为 比车速表慢3-5km 左右,还没发现有相等的情况。所以开车都喜欢压着限速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