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天线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6-05):
很多地方看到说卫星天线,比如亚托3GX系统需要卫星天线。一直搞不懂做什么用的,搜了一下,据说也叫2•4G扩展天线。

确实让新手迷惑,卫星天线感觉是接收天上信号的,2•4G扩展天线要好理解一点。

请教高手,详细说说为什么要这个东东?

网友:
小的环绕着大的,小的就称为是大的的卫星
就是可以省掉接收机,增加信号接收面(需要两个)的作用。

网友:
好问题。新手快来学习。
省掉接收机是啥意思

网友:
似乎省不掉接收机的,卫星接收连在主接收上,按在不同位置上可以减少接收死角

网友:
卫星接收,其实也是一个接收机,可以单独工作。接着三轴陀螺上,一个卫星就可以,省掉很多连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同学的回答,卫星天线视乎是分集接收天线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天线接收,避免死角。

关于省掉接收机就不可能了,接收机要完成解码,卫星天线干不了这事。

还有同学提到接到三轴陀螺仪上,这个陀螺仪要无线信号干嘛呢?

哪位同学有ea101卫星天线的说明,发个链接看看,谢谢了。

百度谷歌卫星天线全是广播电视的。。。。。

网友:
卫星天线就是接受卫星信号的天线

楼主:
中将说话不负责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同学的回答,卫星天线视乎是分集接收天线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天线接收,避免死角。

关于省掉接收机就不可能了,接收机要完成解码,卫星天线干不了这事。

还有同学提到接到三轴陀螺仪上,这个陀螺仪 ...

有没有用过三轴陀螺仪啊....
明确告你3gx mb vbar sk720都可以直接连接卫星天线省掉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同学的回答,卫星天线视乎是分集接收天线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天线接收,避免死角。

关于省掉接收机就不可能了,接收机要完成解码,卫星天线干不了这事。

还有同学提到接到三轴陀螺仪上,这个陀螺仪 ...

卫星天线是可以解码的。 三轴陀螺仪,舵机已经全部接到三轴陀螺上了,只要把卫星天线接上三轴陀螺,对好码,就可以正常工作。我的vbar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给你看个图,看能不能看懂。

网友:
我的3GX也是接了一颗小卫星,省了好多好多的彩虹线

网友:
应该和卫星音箱、卫星城市同一个道理

网友:
就是地球同步卫星上那根铁棍,频率27mhz的

楼主:
通过这件事情的讨论,差不多明白了,卫星天线实际上是一个带天线的接收机。它输出的应该是类似 S.BUS的信号给3GX,其实3GX可以接受“串行”的信号,也可以接收来自接收机的通道信号,由其解析并加上它探测到的飞行姿势来驱动舵机。

这个卫星天线的卫星,大概来自于多天线围绕的意思吧。不过这个俗称确实很蒙人。

哎,瞎说乱猜了一气,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我也以为是接收卫星型号的卫星接收机,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2013-03-03):
所谓卫星接收器,就是没有舱机信号输出的接收器,普通接收器和三轴系统都有舵机输出信号!

网友:
应该是舵机信号输出接口,上面少了  接口  二字,

网友:
卫星天线还有几通道之分吗?

网友:
刚换了D10控 手感和天7不能比。所以想着都把jj换到d10上。直接用卫星。看看省下来的 线和接收

再也不需要的接收和线 拆下来的

再也不需要的接收和线 拆下来的

三轴上空了2个插口

三轴上空了2个插口

卫星天线安装原来接收的位置 小多了

卫星天线安装原来接收的位置 小多了

网友:
再来张侧面的

网友:
非常好贴,新人学习了

网友:
不太明白  不过感觉不错

网友:
如果三轴直机用卫星会不会不稳定?稳定、安全应该不能和大接收相提并论吧???

网友:
哈哈~看了半天明白了,就是说3轴自带接收机,省掉很多连线(意思就是3轴和传统接收机之间的连线就省了),对不对
不过等我上无副翼就彻底清楚了。

网友:
看了好久,是不是上三轴系统后就买个卫星天线,不用接收机了.

网友(2013-06-06):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
学习!还是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