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西安孵化第三代35M接收机的奇怪问题(FM,PPM)

楼主(2012-06-05):
我是易斯凯的35M控.和原配易斯凯接收机,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搞了个西安孵化的35M.同一个控,同一对晶体.但接收机有个奇怪现象.就是如果油门通道拉到最低.微调也调到最低.那副翼通道就没有反应了.
把油门拉高点.或者油门在最低.微调调到居中位置后..副翼就有反应了.. 其它通道都正常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油门最低会影响副翼..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用易斯凯原配的接收机,也没有这个问题.同样油门最低,微调最低.不会影响到副翼.
有遇到过的吗?可以指教一下不?

网友A:
回楼主,我也有一个易思凯的控是35m的,但不兼容西安孵化的接收,但和天地飞的接收就兼容!

楼主:
回楼上.我的控是esky0406A 接收机是0420A
你的是什么控呢.我的和西安孵化看起来是兼容的.所有通道都能用.就是会产生我上面说那个小问题.
可留言个联系方式不.我们QQ交流.我的是qq:327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