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问问,有人试过用半导体制冷片给电机降温没?

楼主(2012-06-05):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拿什么给半导体制冷片降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扇?要不双成的,在要不就当我没说。

网友B:
原帖由
陶然
于 2012-6-5 10:59 发表
拿什么给半导体制冷片降温呢?

网友C:
降温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种二极管降温是两面的 一面降温 另一面要有良好的散热

网友D:
那玩意生热可比吸热快多了 别想用在散热的地方 供暖倒不错

网友E:
一个可用的散热系统会比飞机还沉

网友F:
不能用
1,效率低,比电机还费电
2,转换速度没有电机发热快,整个给电机罩一个被子。

网友G:
在散热的一面, 再加一块半导体制冷, 第二导体的散热面用水冷.
据说可以制冷到零下几十度.
冷冻CCD.

网友H: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制冷了,,。。所谓的制冷,只是,搬热。半导体也是,制冷面是冷的, 但是散热面更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