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我的xa650是为什么了?

楼主(2012-06-05):
先讲下配置:xa650+xa云台+朗宇v2216 kv800电机+好盈30A电调+悟空飞控+APC 10*4.7桨,整机飞行重量有2.4kg
现在起飞的时候,要70%左右的油门才能起飞,飞起来后不能定高,飞机往下降,再推油门到100%时都不上升,反而下降落地又可以再起飞1米高左右,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动力不足还是桨太小了?

求各位高手,谢谢了

网友:
感觉2.4kg太重了,配2216动力不合适

楼主:
恩,下午先换成12*3.8的桨再试试,估计电机也要换

没力感觉

网友:
KV800不够用

网友:
怎么会这么重啊.........你挂单反了

网友:
4 x 1047桨,1.5~1.7kg的起飞重量操控性会比较好。

网友:
严重超载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机器已经没有多余的功率来做机动了。
你是挂单反了吧?

网友A:
lz的配制跟我一样,我没你那重,只又2000克,你说的这问题我遇到过,一般是电池用了差不多会这样,再就是电池放电不行,你的重量也太重了。

楼主:
昨天试了4S的电池好点了,准备换电机和桨

有这么重了,v2216会很吃力,换成13*4的桨,不过电机座又要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配制跟我一样,我没你那重,只又2000克,你说的这问题我遇到过,一般是电池用了差不多会这样,再就是电池放电不行,你的重量也太重了。

2公斤也有点过载吧

网友:
650机架,朗宇v2216,800kv,1147浆,载重5块2200电池加550毫升水,起飞离地2米,30秒不到就自己往下掉,

楼主:
朗宇v2216力确实太小了,要换电机

哪个兄弟们要朗宇v2216 kv800的可以找我,二个新的,其余装在机器上的,要换大电机咯,飞行重量在2kg的应可以,我现在的有2.5kg了

网友:
我用XA原厂 2212电机  感觉很舒爽!

网友:
我用XA原厂

楼主:
原厂2212可以,我的v2216 kv800的不行?

等待中,期待换了大电机的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桨太小~~ 起码也要1238

楼主:
但有人说我换桨,电机会冒烟,不敢试了,你们说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汗~~ 你看看 v2216 的参数的~~  标配也是 12寸桨效率最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从哪个参数上看是推荐的呀?
“2216系列推荐搭配10-11寸桨”只是这样说道,你的飞机多重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四轴 起飞重量2kg  1238桨  3s5000 30c电池

楼主:
哦,我的起飞重量有2.5kg,配置如下

xa650、xa云台、gopro、图传、地面站、3S8000毫安电池、悟空,现在换电机了,过几天再试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Motor: V2216-11    KV:800
Tested with 20A ESC
Prop Volts (V) Amps (A) Watts (W) Thrust (g) Thrust (oz) Efficiency
(g/W) Efficiency
(oz/W)
1047 7.4 5.8  42.92 510 17.99  11.88  0.42
10 9.2  92 800 28.22  8.70  0.31
11.1 10.5  116.55 960 33.86  8.24  0.29
11X7 7.4 5.8  42.92 510 17.99  11.88  0.42
10 9.5  95 850 29.98  8.95  0.32
11.1 10.9  120.99 1020 35.98  8.43  0.30
12X6 7.4 7.7  56.98 680 23.99  11.93  0.42
10 12.1  121 1020 35.98  8.43  0.30
11.1 13.8  153.18 1130 39.86  7.38  0.26

楼主:
确实有各个桨、各个电压下的测试拉力

网友(2013-03-05):
换个电池就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