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了一个38毫米的圆 结果是个37.5的 为什么?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2-06-05):
铣了一个38毫米的圆 结果是个37.5的 为什么呢  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又进一步的测量  发现误差是累计的   比如说走10毫米  少0.12毫米   走40毫米 就少个0.48毫米   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MACH的脉冲不稳定?  如果排除是MACH不稳定 二是丝杆不准 我在MACH3里可以软件校正回来吗?

我对精度要求+- 0.1  只要稳定在这个情况就行  最可怕的是累计误差 太恐怖了  完全心里没谱

在脉冲那里增加了百分之1.2的脉冲 弥补螺距的问题   现在误差只有几个丝了 达到预期  谢谢大家

网友:
电机设置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刀具补偿的问题

网友:
凭我多年买材料的经验。你这个是非标的。

网友:
用公制绘图编刀路、用英制的刀会出现这误差。
铣或雕PVC等热膨胀系数大的材料会内径偏小、外径偏大。

网友:
感觉莫名其妙.铣.用什么设备.用什么刀具来铣,先说清楚.

网友:
因为你的操作技术不过关。技工学校考资格证的话,那是………

大家别误会,楼主说的是手动铣床,非数控。至少我可以这样理解……哈哈哈…

网友:
铣的铝件吧?

网友:
内容要说明一下是手动还是数控,另外铣的是外圆规还是内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后来我把数值加到39  实际测量如图所示  用的mach

网友:
脉冲当量重设,你校正丝杆螺距没?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哈哈 我估计就是你说的问题 螺距每圈都少一点点 累计起来的  多谢多谢

网友:
初级问题了啊

网友:
铣完后要光刀几遍

楼主:
刚刚用百分表测试了  量程范围内 7毫米以内 误差1-2丝 但是如果跑远了  70多毫米的时候 误差就半毫米 唉 咋办啊

网友:
丝杆的螺距不能被整除产生的误差,换丝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用百分表测试了  量程范围内 7毫米以内 误差1-2丝 但是如果跑远了  70多毫米的时候 误差就半毫米 唉 咋办啊
我的螺距不匀的丝杆准备换掉,新的买好了,还没动手。丝杆映射可能是神话

网友:
7毫米以内

网友:
我的雕刻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业余雕刻机的话 37。5 完全没有问题
业余小铣床的话 37。6-37。8没有问题
我自己的小J估计在37。7-37。8之间
普通经济性雕铣机 37。8-37。9没有问题
标准雕铣机 工业数控铣 加工中心 37。9-37。98 没有问题
精密级加工机 37。98-38。00 没有问题

误差基本属于机械误差 由关键配件和机器主轴和机架刚度不足和各种间隙累计造成。业余小机加工金属 标准编程加工精度0。05只是个传说 反而估定的误差 就是相对稳定的精度 如果加工一百个零件都是37。5的话那你的机器加工精度很好了。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勿参考!谢谢!

楼主:
谢谢炮塔铣的解答

楼主:
顶起来  详见一楼的情况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了一个38毫米的圆 结果是个37.5的 为什么呢  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又进一步的测量  发现误差是累计的   比如说走10毫米  少0.12毫米   走40毫米 就少个0.48毫米   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MACH的脉冲不稳定?  如果排除 ...
MACH有个地方可以校正的,就是输入要走的长度不如100mm,然后机器走完后测量实际走的距离,填写到MACH里,它会校正脉冲个数的,以前看到这个设置的,现在找不到了,比较郁闷。。

楼主(2012-07-05):
终于开始干活了

网友:
这么厚的铝板在哪买的?还有再厚的吗?

楼主:
本地买的  有色金属 铝 铜 还有一些尼龙棒 电工木什么的   有更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