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一下:现在自己购买单电芯DIY电池组的人多吗

楼主(2012-06-05):
如题,想了解一下大家都是买现成的电池组还是买单电芯自己组装?自己组装对焊接,电池配组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网友:
要分容,不好弄,之前随便买了3个组了,那质量,坑爹啊,之后还由于焊接问题差点炸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500的电池我就自己焊过,电芯好了,其实没什么问题,3D什么的感觉不到和成品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标题

自己做了两块2S2P用在大F上,轻松空翻。
要求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否则可能悲剧。

网友:
回复 楼主:

组电池只要会用电烙铁就可以了,最麻烦的是匹配筛选这一步,组电池最好是容量内阻都一致的好!一般我们不会有这检测仪器!

网友:
如果没有现成设备的,等你买好设备,那成品电池可以很多块了。

网友:
主要还是各人的动手能力有差距吧。

网友(2013-05-03):
想省钱就别怕麻烦,不想麻烦就别省钱。

网友:
这个不太好办哟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A:
路过

同上

网友:
家里有一堆手机电池,找了三个合适的做了一个3S1P的控电。

网友:
卖电芯的一般都能帮忙分容分阻  给你配好对   也有的卖家没有条件   你可以找有条件的买   另外我正在制作基于串口的电池测试仪  可以看容量  压降曲线等参数  就是为了自己组装电池  现在测试仪成本600+了   有点高了   不过没关系   也为了玩它  还剩下好多材料   线材   航模都能用上

网友:
我装了两个6S电池组,还好

网友:
DIY就是痛并快乐着

网友B:
个人如何买到容量内阻参数都比较好,又都分过容配过对一致性好的,又要价格有优势的~~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如何买到容量内阻参数都比较好,又都分过容配过对一致性好的,又要价格有优势的~~比较难~~

所以说  我正在制作串口的测试仪啊  能测电芯的容量 压降曲线 等效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