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没玩过电直,想配个450,大家看看这个配置行吗?

楼主(2012-06-05):
1、控已经买了天7,正在练模拟器
2、机身:飞越450PRO
3、电调:好赢铂金40A
4、电机:浩马特HB2835H3800KV
5、舵机:MD933
6、陀螺仪+舵机: GY520+ S9257

大家看看这些可以吗,其他的还需要买些什么配件之类的?

网友:
主轴,横轴,尾轴,伞齿,大齿轮盘这些易损件多备点,低强度螺纹胶,杯头内六角,大浆,维修工具等。

网友A:
陀螺仪+舵机 的搭配比较牛逼,奢侈,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舵机 的搭配比较牛逼,奢侈,挺好的

同意楼上的说法,新手其实搞这么好的锁尾套装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B:
新手450,炸死你

网友:
还是MINI CP,爽炸不心疼

网友:
锁尾好点没错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C:
这套配置看着真别扭。要么你就上全高档货,要么就全普通货。
好盈铂金是不错的电调,搭配了浩马特电机,这个电机就比较一般。
斜盘MD933,大众货。
锁尾用了GY520+S9257,套装都4位数,又属于高档货。
要是普通飞 ...

不同意以上观点,电调和陀螺可以一步到位,以后上6s电机也好用,至于新手还是不要用动力太强的电机,动力越强炸鸡越惨而且你也不一定能驾驭的了,至于陀螺弄个垃圾陀螺锁不住金鱼尾能让新手退模,舵机也必要用太好的,炸坏了可惜,就是遥控器用天七差了点gy520都上了,控应该换t8fg,dx8之类的,天7留着练模拟也可以弄个手工固定翼休闲飞飞。天七我也有现在好像有虚位了,现在感觉飞悬停最费控,总是小幅度高频率修舵,时间长了电位器磨损不均。

网友D:
标题

引用 网友B:
新手450,炸死你

我比你还新的新手。之前连六通飞机见都没见过。入魔亚托450,现在飞了120多起落,可以自悬停了,高速不标准的圆周航线。小炸有几次,损失不大。我觉得450入魔很合适,比450再小,就只能家里休闲玩玩。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D:

我比你还新的新手。之前连六通飞机见都没见过。入魔亚托450,现在飞了120多起落,可以自悬停了,高速不标准的圆周航线。小炸有几次,损失不大。我觉得450入魔很合适,比450再小,就只能家里休闲玩玩。

哇!你是天才!我佩服!我只敢飞小机!
模拟器练出来的吗?

网友:
顶呕液老弟的头像,果然呕液了,呕液!

网友:
就算是3D高手,都是从炸机阶段过度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套配置看着真别扭。要么你就上全高档货,要么就全普通货。
好盈铂金是不错的电调,搭配了浩马特电机,这个电机就比较一般。
斜盘MD933,大众货。
锁尾用了GY520+S9257,套装都4位数,又属于高档货。
要是普通飞 ...

ls上的有理,电机电调按经济能力配吧,第一台低端点,好玛特+普通电调就行了。
斜盘933,尾舵520,悬停小航线足够了。
陀螺仪直接GY520吧,这个以后就无需升级了,副翼机的话。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还是纠结陀螺仪和锁尾到底要不要上GY520+S9257?还是搞一套便宜的?飞越的GY650+T9257能用吗?

网友:
9L的观点很好,尤其是针对还不怎么会飞的新手,炸机是家常便饭,斜盘用差一点的舵机。差一点的电机更适合新手练悬停,技术到一定程度想暴力了只需换电机,不管是3S还是6S铂金电调仍能继续服役,锁尾套用好一点的,新手用着省心,成了高手照样用得爽。就是控稍微差了点。
LZ虽初入直机,但俨然是个老手了,一定潜水好久了吧

网友:
备些易碎舵机臂,933舵机一炸就扫齿。换臂总比换齿轮方便多了。

网友:
大家还没注意到楼主的空机,新手不该用PRO,要上就上个非耐的450SPORT吧,PRO换伞齿都换坏人,每炸基本要扫,还是用皮带传动吧

网友:
520+9257没啥不行的,感觉不算贵
933可以换日冠929或939,基本一样的货,便宜不少
总体没什么大问题,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E:
除了斜盘都挺好,斜盘用113比933好!技术好了再换高级货

网友F:
标题
我也是建议新手用皮传的好…难免炸机!

网友(2012-10-03):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G:
楼主的配置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斜盘933,尾舵Futaba s9257。尾舵机不容易炸到,一次性上好点的未尝不可。新手完全可以上PRO轴传,我现在sport皮传,没感觉到维护上有多方便,炸机后一样需要调试很长时间。另外斜盘的933用原配舵机臂足够了,不要迷信易碎臂,个人感觉原配臂更易碎,更好的保护舵机。记得多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