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一下伟力911

楼主(2012-06-05):
摔机几十次,最高纪录是从五层楼高度自由落体坠落草坪,或者是全油门撞天花板然后掉下来。到目前为止未坏过一个零件,头罩都没有裂纹,舵机不抖,飞行时无明显震动,尾电机仍然刚刚的。可惜了当时随机买来的一大堆配件。总结了一下,及时收油可能是关键。
感觉该机设计最妙的一个地方是脚架,能利用电池做二次缓冲,是否原创不知道,但相当给力。在此鄙视一下九鹰和亚拓,小摔几次,九鹰脚架骨折,亚拓头罩直接破成两半,舵机也开始抖起来。
现在玩机时再发生摔机都懒得去捡了,给点油门,小机机直接鲤鱼打挺站起来继续飞,如此多次也未见扫齿。顺便表扬一下伟力的配件价格,便宜得让你心理很平衡。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飞起来不是很精准,油门滞后,自旋不稳。不过对得起价格,入门娱乐机而已,给孩子买很合适。
欢迎讨论,人身攻击免疫。

楼主:
顺便问一下,用华科尔V120D02S练习正反四面悬停+航线是否可行。本人飞模拟器乱飘,飞450倒是不飘了,但心理压力巨大,飞机修怕了。目前还是万年悬停男。

网友:
顶顶~这个JJ真TMD耐摔

网友A:
V911的电子部份还是不过关:除转向太灵敏、油门线性差外,更要命的是:对不上频、控制距离变的很短……机身方面,电池那么斜斜拖着是很难看的,还容易摔坏电池。911机身+260电子是目前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911的电子部份还是不过关:除转向太灵敏、油门线性差外,更要命的是:对不上频、控制距离变的很短……机身方面,电池那么斜斜拖着是很难看的,还容易摔坏电池。911机身+260电子是目前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用华科尔V120D02S练习正反四面悬停+航线是否可行。本人飞模拟器乱飘,飞450倒是不飘了,但心理压力巨大,飞机修怕了。目前还是万年悬停男。

还是MINI CP 练习悬停好!耐炸,你可以看我的帖子。我下一步打算入120,呵呵。
飞模拟器乱飘,说明基本功还是不扎实。我以前也觉得模拟器里不可能停稳的,现在模拟器正四面悬停不飘,倒对头悬停也不飘。

网友B:
还有,楼主既然玩450六通了,还玩911锤子机不觉得坏手感吗?
虽然玩过六通机再玩911觉得容易多了,也飞得更好了,但两种手法切换,很不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既然玩450六通了,还玩911锤子机不觉得坏手感吗?
虽然玩过六通机再玩911觉得容易多了,也飞得更好了,但两种手法切换,很不爽的。
室内飞飞小四通轻松愉快,450一起飞我就紧张。手感方面没感觉什么不爽,不用频繁修舵,很惬意。可能和我水平低有关。

网友:
虽然玩过六通机再玩911觉得容易多了,也飞得更好了,但两种手法切换,很不爽的。

网友B:
今天草地倒飞14块电池!呕液!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草地倒飞14块电池!呕液!过瘾!

复 呕液 兄:

你倒飞V911?

可否上图上视频,让大家见识学习。

陈伯

网友:
飞911 轻松愉快 飞 cp  累死了 不断修正  修正~~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斜斜拖着是由设计道理的,是作为坠机的缓冲器,电池摔不坏的。
居然想到用电池来缓冲,电池还摔不坏 ,无语……

网友A:
历数V911的“三大罪状”——还是260划算!

一个170元的V911,飞了一个月不到,盘点坏了哪些:1、控,左手杆断了(就一般情况外出搁包里断的);接收,距离只有三四米远了;2、主电机,挂了;尾电机,发热异常,快挂了;3、电池,二块都鼓了……
还剩什么?机身——V911引以为豪独领风骚的也只有这个机身了。这个机身值多少?50不包邮。这就是V911:一个月不到,损失120!
再看第三版的九鹰260:我飞了18个月的260,头罩是裂过、脚架是断过、横轴是断过、尾电机是挂过……维护费用也够买个新机了,可这是18个月呀!
再看价格:260单机顶得上911整机了,不错。但电池呢?911的是10元,但现在260的也到这价位了,可你911电池的寿命才多少?
吭爹的91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170元的V911,飞了一个月不到,盘点坏了哪些:1、控,左手杆断了(就一般情况外出搁包里断的);接收,距离只有三四米远了;2、主电机,挂了;尾电机,发热异常,快挂了;3、电池,二块都鼓了……
还剩什么?机 ...

复 模林老兵 兄:

我为你的V911不幸致上诚意的慰问。

我是最早一批买的V911,已过半年了。
我小心地玩V911到今天,点算下:
(1)  整机所有活动位置都有少量虚位,但仍可用。
(2)  上月因主电机铜齿磨损了(电机没坏),还是换了原厂主电机(20元)。
(3)  炸丢了两支连杆(共1元)。
(4)  壳罩炸裂了,修补了不用换。
(5)  8块电编号轮著用,每天飞两块至十块电。从不过放过充,
        现在每块电仍可飞最少5分钟。

其他部件仍未炸坏可用,连尾电机(我早加固了和常上润滑油)也不用换。
我半年使用维修只花了21元,还剩下大堆买备的配件未用。

我实话实说,只想说明只要使用恰当,再用心维护,便宜的东西
也可以是很耐用的。

你的接收距离短的问题,可给接收天线补焊后,把天线顶部多脱
一点胶,再拨向机头方向(远离主板)。其他问题你搜帖即见方法。

祝你早日再爽飞
陈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复 模林老兵 兄:

我为你的V911不幸致上诚意的慰问。

我是最早一批买的V911,已过半年了。
我小心地玩V911到今天,点算下:
(1)  整机所有活动位置都有少量虚位,但仍可用。
(2)  上月因主电机铜齿磨损 ...

我的送人之前,就飞的太得瑟尾电机开壳报废了,其他什么损失也没有,当然我时间不是很长。目前仍可飞,但是控左摇杆断了,震动巨大,手感怪异,但是还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送人之前,就飞的太得瑟尾电机开壳报废了,其他什么损失也没有,当然我时间不是很长。目前仍可飞,但是控左摇杆断了,震动巨大,手感怪异,但是还能飞

复 ersanwuliu 兄:

炸机后是须要检修的。一点个人诚恳建议:

(1)  尾电机可在尾盖连电线位置粘一层热溶胶即可保护。

(2)  塑料控杆於紧张时过度用力会拉断,用AB胶粘好即可。

(3)  "震动巨大,手感怪异":
        可把平衡杆调至仅可顺滑上下摇动、把所有锁扣连杆
        按紧在球头内。再不行就是主轴炸曲了或主桨炸至有
        点变形了,更换即可。

希望可以幇到你或你送机的朋友。

陈伯

网友:
现在的911应该不是原来的911了吧
我买的911主板坏了2次,第二次实在没心情再买了,贼贵

网友A:
陈伯买的第一代V911可能确实质量比现在的好!
接收的问题我试下陈伯的方法,看能否修复。
不行,我就只用911的空机(我买了4套)配从260上拆下来的接收、主尾电机,搞个混装机来飞。
V911卖这么低价,哪有利润?这个厂子做不长的。
感谢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伯买的第一代V911可能确实质量比现在的好!
接收的问题我试下陈伯的方法,看能否修复。
不行,我就只用911的空机(我买了4套)配从260上拆下来的接收、主尾电机,搞个混装机来飞。
V911卖这么低价,哪有利润?这 ...

模林老兵 兄:

产量大了,质量就可能下去了。
260电子件装上911空机,用260控,听说这是最佳配搭。

V911两电套装在香港卖300元,出口欧美的更大量和更贵。
现在更推出可兼用V911控的V929大小四轴机。更可能会
出山寨无副翼小六通机。所以刚好相反,伟力老板是发
达了。
: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哦!这个经营策略好:既发了财又惠顾了消费者!
V929应该才是真正的“大伟力”吧,期待!
陈伯早点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