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与八旋翼载重问题

楼主(2012-06-05):
一个四轴四旋翼最大总载重为2kg, 如果再加四个同样的
电机
构成四轴八旋翼,最大总载重会不会是4kg?如果不是,估计是多少,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应该按起飞重量算,上下桨会互相影响,比两支桨的和要小一些。如果4桨起飞重量为2KG,那么8桨估计在3.5~3.7KG之间。另外额外的4组动力会占一部分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但x650v4的最大载重为1600g,而v8才2200g,估计不是机架承载能力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