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STK672-040步进电机线路板黑白图

楼主(2012-06-05):
发个STK672-040步进电机线路板黑白图
原板电路板图

抄袭版,我是通过画图程序抄的板,很麻烦,只要在PS中设置芯片尺寸就可以打印了,主芯片STK672-040长度是42
做得不很好,焊盘不圆,要怎么搞呢?

网友(2012-11-14):
如果能导入CAD就容易了

网友A:
请教,大侠,stk672-080是不是也是种电路图啊,,,,,,,,,,只是芯片不一样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这个驱动什么型号的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stk672-080是不是也是种电路图啊,,,,,,,,,,只是芯片不一样啊,请指教,谢谢

stk672-080的芯片跟这个差不多,脚位不同,请搜索STK672-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什么型号的步进?

这个驱动2-4相2A下的步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2-4相2A下的步进

不错,有空研究下,不太会焊板子

网友:
需要的配件哪里找啊?

网友:
tb上多如牛毛,4块一个,主芯片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省事

网友:
这是 STK672-050 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stk672-080的芯片跟这个差不多,脚位不同,请搜索STK672-080

谢谢大侠,,,,,,,,,,,,有空教我改无刷,呵呵,谢谢

网友(2012-12-18):
楼主你好,这个芯片能怎么搞不成16细分呢?

网友(2013-03-06):
可以导入CAD,再画一下就行,不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