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x7的硬塑桨,应该配什么电动机?

楼主(2012-06-05):
请教:14x7的硬塑桨,应该配什么电动机?
电池
3s配什么kv值?
电池4s配什么kv值?
不想买太贵的,谢谢!
因为我自己想统一使用5000,3S的电池
找了一下DS双天的4250,840kV,比较贵

网友A:
头一次看到有用桨配电机的,厉害

网友B:
就算APC的14*7也就算40多元一支,普通牌子的不超30元,但双天4250电机可要3**元的呀,我也有点搞不明白。

楼主:
我真的不懂,让二位见笑了

网友C:
问题是你想飞什么级别的机子?
3520 kv500左右的用6s 配14X7差不多
3s的话,kv至少1000以上啊,达到同样效果电流大不少。不合适
30e 起飞重量在1.2kg以内的3d机型,用过2820 kv800左右的用3s 配14X7也飞过,还可以,或者13X6.5的慢速桨。 4s用12寸的桨也可。拉力都是可以达到2.5kg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