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下,步进+终端编码器是否能代替伺服?

楼主(2012-06-05):
第一个问题,低速只需要定位的情况 下,步进+终端编码器(ab轴)是否能代替伺服
电机
。
用了伺服电机也只是半闭环,因为伺服到设备间还有传动结构,同步带,联轴器,减速机等。
第二个问题,软件方面mach3等是如何处理的,是直接用编码器的位置代替步进的位置么?还是需要弄单片机来做中转。

网友A:
mach貌似没有三轴全闭环的功能,不清楚能否用单片机把步进+编码器做成伺服的样,求资料求读书卡。

网友B:
X宝搜:步进闭环控制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完全可以,有成功的例子,但是不是mach控制的,labveiw控制的,控制卡很贵!

楼主:
感觉也不是很复杂,自个花半天写个单片机或并口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