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始进军4轴深渊。。谁知道全部都到了!!只是心仪的飞控板。。。

楼主(2012-06-05):
今天上TB进行入4轴的所有东西。。什么配件都买齐!最就是买心仪的FF飞控。。。谁知道全TB有FF飞控卖的店家都几乎问过了。。居然个个都说无货。。TMD一个飞控都会全TB都会断货。。。最后还想问下大家用过的N6-V2好不好啊!?  班竹。。本人不是打广告!!声明先!!

今天买到的四轴东西****居然说我的图片是无效图片!!

网友A:
走弯路了 就像一开始都只想买个天6先飞着 最后又都上了T8FG  其实一开始就进稍高阶的多好
FF这类的板子 搞不好把自己的热情都消磨没了 没事蛋疼爱折腾的例外
真要的话 PM 我的 我有多余 全新的

网友:
LS的我也是新手。准备入四轴。请问玉免的飞控如何?

网友:
新手上四轴,哪里有基础帖子?
上哪种飞控比较好呢?
新手

网友:
看来FF飞控是给打败了 没见有什么动静了

网友:
也不见得一来就要上高档的,我也是最初装一台KK飞控加XXD电机的四轴,刚开始的时候炸了不少次,但也锻炼了自己的技术,现在重新又搞了一台六轴,装云台,准备玩FPV、航拍,有了最初的经验,选择第二台机器的时候,就比较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了 就像一开始都只想买个天6先飞着 最后又都上了T8FG  其实一开始就进稍高阶的多好
FF这类的板子 搞不好把自己的热情都消磨没了 没事蛋疼爱折腾的例外
真要的话 PM 我的 我有多余 全新的

网友:
楼主我推荐apm的飞控,买板载GPS的就好,不需要精度太大,mission planner调参数也好用,如果你不喜欢折腾,默认的参数一般飞的都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了 就像一开始都只想买个天6先飞着 最后又都上了T8FG  其实一开始就进稍高阶的多好
FF这类的板子 搞不好把自己的热情都消磨没了 没事蛋疼爱折腾的例外
真要的话 PM 我的 我有多余 全新的
恐怕FF并不像你的感受那样,我觉的是调试最简单的一款飞控板,很容易上手,至于性能属最初级的级别。

网友:
新的飞控即将出世

新的一款飞控即将出现,绝不会让广大模友失望!!!!!!

网友:
听说玉兔最近也有很多毛病,说是不稳定?

网友:
我是打算上海盗船了,在他们群里学习情况,据说10天左右会有推出新的海盗飞控板。不管怎样先做好四轴架子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能吧!!或者是在更新更好的程序!!!如果是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程序同电路PCB板.电子元件。共享出来!这样看谁打败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