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定制50E无刷电机的规格选择:3520 or 3526 ?

楼主(2012-06-05):
50E级别的飞机上好像流行6S配置?不过可选的规格貌似并不多。

朗宇X3520KV520是个选择,不过供货状况实在是……我早就向朗宇要过货,但发货时间一拖再拖,也不知哪年能收到。
双天4250是好东西,不过价格有些高了,不是谁都能接受。
看了下银燕电机,BL的没有3520,只有3526KV685、860,不合适;GT的3520和3526都有,但KV值让我头晕目眩:925、1150……

我想还是干脆自己定制KV吧,不过不知道GT3520和GT3526哪个更值得期待?毕竟一定就得几十只,如果不合适就浪费了。
力量显然是3526更大,只是不知道多出来的6mm长度会不会给安装造成困扰?多出的45克重量影响大不大?

麻烦各位对50E有经验的给个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A:
不敢给意见,用双天4250KV510、5050KV575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给意见,用双天4250KV510、5050KV575的飘过

任何实际的感受对我来说都很有参考价值,因为我没搞过大飞机。
双天我也给人推荐的,只是价格面前随时可能打退堂鼓。需要一个价位更适中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给意见,用双天4250KV510、5050KV575的飘过

 同意你后面那个电机的意见!

网友:
楼主选择是电机都是200克左右的,上50E会不会嫌小? 这边的飞友多用280克级别的, 双天5050 480KV 上6S我觉得更合适。更便宜的我想不到还有什么选择。

楼主:
前天见过A388,无论直径大了还是长度大了都会蹭到头罩——不知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根据网站数据,GT3520是220克,GT3526是265克,更大的应该是GT402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见过A388,无论直径大了还是长度大了都会蹭到头罩——不知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根据网站数据,GT3520是220克,GT3526是265克,更大的应该是GT4020了。

国内常见的3D机定级,50E指翼展1米4左右,起飞重量2000~2200克左右。但是国际上的50E多指两冲程50级别发动机适用的飞机所对应的电动改型,翼展通常不低于1米5,起飞重量可以到2500克以上。所以,不知道猫兄需要的电机是用于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是小50E的话,C4250级别电机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也就是GT3520对应的级别。GT3526实际上是C4260级别的电机,提供的功率自然更大,但是代价是重量和安装尺寸。对了,没听说过银燕的GT系列电机也能接受定制KV值啊?

楼主:
自然是国内的罗,你知道,我开店的嘛,就是看国内模友的需求罗。
定制KV要求有数量的……不然哪用这么纠结,每种一个就是了……

网友B:
瞎猫啊,目前国内能买到的50E起飞重量基本在2100克左右,按这个标准,电机重量最好不要超过220克,这也是大多3D发烧友所能接受的重量标准,当然,你装个300克的电机照样能飞。两外请参考下双天4250的最大输出功率,基本差不多就可以,KV值500或700左右吧,适用6S或4S。

网友:
我也是来补习的   自己用的是双天4250   710KV   4S  30 C  3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猫啊,目前国内能买到的50E起飞重量基本在2100克左右,按这个标准,电机重量最好不要超过220克,这也是大多3D发烧友所能接受的重量标准,当然,你装个300克的电机照样能飞。两外请参考下双天4250的最大输出功率,基 ...

为啥成了瞎猫啊

双天的功率应该是偏于保守吧?不过看来也就只能是3520罗?性能上希望别和双天相差太多……

网友C:
标题

4250、4255都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成了瞎猫啊

双天的功率应该是偏于保守吧?不过看来也就只能是3520罗?性能上希望别和双天相差太多……

叫你瞎猫是我的专利啊,想想,谁叫过你瞎猫?挖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成了瞎猫啊

双天的功率应该是偏于保守吧?不过看来也就只能是3520罗?性能上希望别和双天相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你瞎猫是我的专利啊,想想,谁叫过你瞎猫?挖哈哈!

王老头,和你绝交一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王老头,和你绝交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0、4255都不错。

4255就是和3526差不多的吧。。。就是长度和重量问题了。

网友:
呵呵,国内的50E大多偏小。
看看赛巴特的winds 50e才发现,要搞4030电机才够用。hacker a50-16 kv380 6s 16X10的桨

楼主:
看样子还是应该先弄批3520的,国情国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4255就是和3526差不多的吧。。。就是长度和重量问题了。

双天XM4255EA的定子尺寸是3525,比3526小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天XM4255EA的定子尺寸是3525,比3526小那么一点点,

反正反正就是重了也长了,可能超重也可能超大

网友E:
老猫这是要搞什么机机呢?上图观摩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叫你瞎猫是我的专利啊,想想,谁叫过你瞎猫?挖哈哈!

 搞得你们两个像谈恋爱的一样……

网友:
用双天4250的飘过

网友F:
感觉这种大机一般都上油的,至少我周围是这样
傻猫可以这两个规格的电机一样买一个,自己绕几个kv值出来测下就心里有数了
定制其实也就是不同直径的漆包线,不同的股数,不同的圈数,几十个大电机都上w了
不算小金额,可以考虑先试试再说。。。漆包线不贵。。就是手工麻烦些。。heh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猫这是要搞什么机机呢?上图观摩一下~~~

没有没有,只是想备这用途的货。如果朗宇那边供货及时,我也不会来折腾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种大机一般都上油的,至少我周围是这样
傻猫可以这两个规格的电机一样买一个,自己绕几个kv值出来测下就心里有数了
定制其实也就是不同直径的漆包线,不同的股数,不同的圈数,几十个大电机都上w了
不算小金 ...

不是对拉力的怀疑,而是尺寸和重量的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得你们两个像谈恋爱的一样……

果然是基情四射啊……

网友G:
这样大滴机子最好搞油动.搞电动了电池烧的你蛋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样大滴机子最好搞油动.搞电动了电池烧的你蛋痛!

兄弟,你落伍了……50E已经算不上什么大电动了~~~~100cc都在向电发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落伍了……50E已经算不上什么大电动了~~~~100cc都在向电发展了~~~~

那是国际比赛的形势发展了,民间嘛,真要普及开,还是难。一组电池两三千,只能飞个5分钟,确实是令人光想到就觉得蛋隐隐作疼了……

楼主:
也就咱们的“国情”牌50E比较经济吧,2000~3000mah的3S锂电串一下就能用。

网友:
双天4250KV510 2组3s2200 串联
老版本的艾特拉260   2050G 已经飞了2年多了。

网友H:
500kv  20~25V   直径越大越好  重量 250g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0kv  20~25V   直径越大越好  重量 250g 以上

大直径的是好,就怕一些机子装不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国际比赛的形势发展了,民间嘛,真要普及开,还是难。一组电池两三千,只能飞个5分钟,确实是令人光想到就觉得蛋隐隐作疼了……

你说的确实~~~~我只是表示电动的发展趋势~~~顶绿蝇侠~~~

网友:
 4S  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咱们的“国情”牌50E比较经济吧,2000~3000mah的3S锂电串一下就能用。

你好久搞一些出来秀秀?要物美价廉的,我等屁民烧不起米~~~

网友I:
4250电机,JXF1408桨,实测41A (钳流表)
4255电机,APC1407桨,大概是50A多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4250电机,JXF1408桨,实测41A (钳流表)
4255电机,APC1407桨,大概是50A多一点

4255 kV505,跟4250 kV510转速看似差不多的说,为神马电流要大这许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55 kV505,跟4250 kV510转速看似差不多的说,为神马电流要大这许多呢?

我查了一下,一个是4250EA-9,另外一个是4255EA-7,这样看就比较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