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控DEVO12S初拆解照加个人体会

楼主(2012-06-05):
      爱折腾的我不顾朋友的劝导,卖掉了跟随自己5年的“硬通货”10CHP进了一台华科尔的DEVO12S,其实选择DEVO12S并不是我的一时冲动,因为在5年前是用WK1001飞着60B和WING450,拆过用过华科尔的控制设备对于我而言还是有着肤浅的认识的,奔着首先是DEVO12S回传功能、简略易懂的中文操作界面其次是那让众人争议的“山寨”外观,怀着对新控的好奇和期待于是决定亲拆DEVO12S和大家一起初探DVEO12S,大家相互探讨、共同进步嘛!

首先从外观的工艺来讲DVEO12S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了,古铜色沉稳大方电镀工艺相比以前也是一项进步,至于会不会出现时久揭壳,还需要时间的考验,操控手感不错(可能是加入传说中的轴承的缘故吧),油门的阻尼程度可以直接用螺丝刀从背壳的小孔调节,这个改进也算是人性化,控的把持感比我的10CHP要好一点,DEVO12S加了人体工程的把持背胶(这种胶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不软也不硬摸着顺手),控身的可隐藏式颈带挂扣也是个亮点,可能不用时按下可以避免顶刮吧,控的操作界面很直观基本上可以脱离说明书直接设置(只要你不是新的再新的处模),电阻触摸屏的确有个好处就是减少误操作,就是屏幕的分辨率点了点,字体和图形略显粗糙(不看高清AV可能这种屏我想能让你看清操作内容),屏幕的背光亮度很好调到一半亮度在外场的各种光线下也能看清屏幕(这点我是真的做过实验),可视角度只要你是正常的握控姿势就能行,好了说了这么多该进入正题跟我来拆DEVO12S了:

楼主:
先看看控的某些细节,有些图片是用我的魅族MX照的(又一次支持国货哦),光线不好噪点很多,请谅解!

楼主:
这是背面的样子,亚拓维修布排上用场了

网友A:
逆潮流而行。。。。。。

楼主:
控的近照,可以更好的看看表面。

调整大小

楼主:
先拆底部的四颗12.9级的内六角螺丝

楼主:
再拆顶上左右两边一样大小的内六角

楼主:
打开电池后盖向右抹拆下3000MAH1S锂电池。

楼主:
全部拆下的样子。

楼主:
这就是DEVO12S的内部了,我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

楼主:
这个就是回传控制器,我想S版就是加装了这个东西。

楼主:
传说中代、带轴承的控制摇杆。

楼主:
主控电路板和电源部分的细节

网友B:
内部做工还算工整,可惜外观恶心,线条歪歪扭扭的,一点不大气,设计人员应该打PP。。。

楼主:
主控电路板上的IC好像是CPU、缓存和液晶显示控制器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潮流而行。。。。。。
何为逆潮流呢?兄台!潮流也许远去,离我们最近的只有那份执着和追求,做自己的事管别人如何

楼主:
装上GPS、温度、电压传感器的小A5全重600克,择日试飞 GPS数据回传我试了过了,室外5-12秒搜星定位,这个时间应该还算可以吧!!!改天将回传图上传.

网友:
外观的确是有点山寨

网友C:
从细节看得出整体设计还是用了心的

网友:
还可以把

网友D:
用智能机(wince)用的操作系统,导致了控里面还需要一个类似pc用的小电池,这个电池如果在飞行中失效,等着炸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智能机(wince)用的操作系统,导致了控里面还需要一个类似pc用的小电池,这个电池如果在飞行中失效,等着炸鸡吧
你能想到估计华科尔早应该想到吧

网友:
看了内部图,我想华科尔必将是中 国的FUTABA,光芯片就不是一般小公司的简单制作能达到的。

网友:
罗马,不是—天建成的.华科尔的新控的确用心了.只是外观还有待让人接受,还有接收的价格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能想到估计华科尔早应该想到吧

别扯了,jr都会有失败的设计而被迫召回,华科尔更多这样的案例。做软件开发的哪可能想到所有的场景。

网友:
终于看到内部图了,感觉上了台阶,好。

只是外观 。
问哈楼主,外壳是金属的吗?感觉还是银色的好看些

网友:
标题

华的做工确实不错,应该是国内最好得了。外国控没拆过,不评论。wince应该比单片机好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没电导致炸鸡这种场景是个工程师都能想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做工还算工整,可惜外观恶心,线条歪歪扭扭的,一点不大气,设计人员应该打PP。。。

嗯 是的

网友:
先谢谢LZ的分享,华的12的确做功不错,比F牌与J的中级控要好很多。如价格控制在2000-2500会有不错,至少我会考虑。因为华的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其2801是很好的代表。实际上国产的做工已与国外一样,都是大厂OME的,差的国产控只是它本身的定位就低,而中高级控之间就只是设计电路上的区别,而在设计方面好像华要比TDF更强一些。国内应是第一的品质。

网友:
内部做工不错,外壳太难看了。

网友:
出了样子和又大又不实用的彩屏,感觉其他还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又大又不实用的彩屏,开始我还以为能 fpv呢 结果都是显示数据用,内部做工看着不错,还有那个电池应该是会自充电吧,你什么时候看到电脑主板的电池没电,要更换的,都是主板淘汰了那电池依然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智能机(wince)用的操作系统,导致了控里面还需要一个类似pc用的小电池,这个电池如果在飞行中失效,等着炸鸡吧
其实这个电池应该是用于基本操作系统(固件)的设置保存的吧,平时是由锂电供电充电,应该是随时都是有电的。

网友:
那个电池是保存设置的,应该只会在换电池的时候或者关控时有用,飞行中肯定是不会出错的。不过做工归做工,希望软件方面不会再出现2801的BUG

网友:
标题

一直在华科尔12和F10c间徘徊

网友E(2012-07-09):
也入了个Devo12S 挺满意的
不知道谁说的用的WinCE系统,以讹传讹呢这是,就是换了个彩屏美化了一下UI,咋个就能联想到WinCE上面去……那个纽扣电池可能就是系统时钟和设置电池吧,跟电脑主板上的电池管BIOS一个道理。
触屏操作挺方便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基本用不到周围的几个按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入了个Devo12S 挺满意的
不知道谁说的用的WinCE系统,以讹传讹呢这是,就是换了个彩屏美化了一下UI,咋个就能联想到WinCE上面去……那个纽扣电池可能就是系统时钟和设置电池吧,跟电脑主板上的电池管BIOS一个道理 ...

既然就换了个彩屏美化了一下UI,价格就那么高,看来买12S的不是NB就是SB~~~

网友:
跪求“不软也不硬摸着顺手”的。。。。。。。。。。。。。。。。。。。。。。。。。。。。。。。。。。。。。。。。。。。。。。。。。。。。。。。。。。。。。。。。。。。。。。。。。。。。。。。。。。。。。。。。。。。。。。。。。。。。。。。。。。。。。。。。。。。。。。。。。。。。。。。。。。。。。。。。。。。。。。。。。。。。。。。。。。。。。。。。。。。。。。。。。。。。。。。。。。。。。。。。。。。。。。。。。。。。。。。。。。。。。。。。。。。。。。。。。。。。。。。。。。。。。。。。。。。。。。。。。。。。。。。。。。。。。。。。。。。。。。。。。。。。。。。。。。。。。。。。。。。。。。。。。。。。。。。。。。。。。。。。。。。。。。。。。。。。。。。。。。。。。。。。。。。。。。。。。。。。。。。。。。。。。。。。。。。。。。。。。。。。。。。。。。。。。。。。。。。。。。。。。。。。。。。。。。。。。。。。。。。。。。。。。。。。。。。。。。。。。。。。。。。。。。。。。。。。。。。。。。。。。。。。。。。。。。。。。。。。。。。。。。。。。。。。。。。。。。。。。。。。。。。。。。。。。。。。。。。。。。。。。。。。。。。。。。。。。。。。。。。。。。。。。。。。。。。。。。。。。。。。。。。。。。。。。。。。。。。。。。。。。。。。。。。。。。。。。。那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既然就换了个彩屏美化了一下UI,价格就那么高,看来买12S的不是NB就是SB~~~

不要接收机不要箱子 也就1800一个,12通的,如此NB的你,觉得卖好多不算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既然就换了个彩屏美化了一下UI,价格就那么高,看来买12S的不是NB就是SB~~~

进口控,没金属镀膜,没触摸。更没有彩屏的,12通道至少也要5千块,
遥控进入2.4G时代,稳定性其实就在你心理。FUTABA也生产不了2.4G芯片,
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不要再贱人了,外国人拿斧头宰你,你说人家有技术,
心甘情愿还佩服的五体投地。
中 国人造的高技术,就说画蛇添足还贵的要命,你去看看18MZ,加了个廉价手机的摄像头,要你2万快,比华科尔这个控有什么创新突破的。。。。。真TM贱!

网友:
2000块的控也有人说价高 你干脆就不要玩航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接收机不要箱子 也就1800一个,12通的,如此NB的你,觉得卖好多不算高?

不用跟F比,也不用跟J比,就跟自己的D10比,1800的零头都可以买个10通的,1000大洋买另外2通+彩屏居然那么超值呀~~~

网友:
225 买个12通接收机 不算贵啦
我XG7 买个 6通还350了恶心死了、、 十来架飞机 我才2接收。。。。总是拆来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口控,没金属镀膜,没触摸。更没有彩屏的,12通道至少也要5千块,
遥控进入2.4G时代,稳定性其实就在你心理。FUTABA也生产不了2.4G芯片,
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不要再贱人了,外国人拿斧头宰你,你说人家有 ...

金属镀膜,触摸,彩屏。这些既不是中 国人造的,也不是高技术。请不要侮辱中 国人造的高技术~~~

网友(2012-09-05):
一直都在关注此控,不知购买的兄弟,现在使用情况怎么样,方便的话出来说说,谢谢。

网友:
内部做工还算工整

网友:
所有的开关可自定义吗  谢谢

网友:
那支天綫太大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扯了,jr都会有失败的设计而被迫召回,华科尔更多这样的案例。做软件开发的哪可能想到所有的场景。

一般電池都只是記憶用.
主頻核心不會用上, pc 的電池也只是時鐘及bios 記憶用, 而且只要開機狀態下就充電的
要是電池死了, 一開始就掉失記憶對不上頻也不至於使用時在空中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接收机不要箱子 也就1800一个,12通的,如此NB的你,觉得卖好多不算高?

好明顯一個沒頭沒腦的打手.
穩定性我沒用不知道, 但2千左右這個質量也算sb 那他算什麼!!?
硬件上不太滿意的地方就是插頭及線材..
如果追上日系就接近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跟F比,也不用跟J比,就跟自己的D10比,1800的零头都可以买个10通的,1000大洋买另外2通+彩屏居然那么 ...

未接觸過未碰過就不要吹牛b
沒人說d10 不好, 以價錢來說 d10 已經很好

但12s 2千不到 有著接近頂級控的享受
這個享受你個人不值一件事, 但不要質疑人家花錢買享受

我們是談論這個享受是否值回票價...!!!

网友:
外形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感觉不错…希望能拥有一只

网友:
华控现在的摇杆总成结构我觉得是目前最合理的了

网友:
刚知道控是按照通道来算价格的。。。。
赶明儿整个20通,卖个天价吧,嘿嘿。

12Z有很多飞行条件设置,几乎每个混控,设置,都可以根据飞行条件来设置。
飞机航线是,滚转时,上升时,下降时,都需要设置不同的飞控。
当然你没这么讲究自然是什么控都可以用。
华科尔啥时候能做到和9z一样的飞行条件,我肯定买他的。不用做到和12Z一样。

网友:
昨公布的不受可以,不过在2801年代,2.4g的路由器能干扰到它。。。无奈只能一直飞小鸡了,450无望,国产还是天9最爱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别扯了,jr都会有失败的设计而被迫召回,华科尔更多这样的案例。做软件开发的哪可能想到所有的场景。

你见过电脑因为这个小电池不行坏掉的吗?

网友:
楼主也应该出来说说使用心德了

网友:
cpu芯片好像有一块是STM32的。。不知道另一块是什么的。

网友:
以前買控都說看做工, 其實已經沒什麽必要看做工了。 硬件已經不是問題了,所以光看照片已經看不出控的好壞了。。。
一個控好不好,只能等白鼠了。

网友:
华科尔的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伙说了这么多楼主都没出来,莫非楼主............人间蒸发了.—.........

网友:
我感觉做工不错哦,外观上很有冲击力,感觉像异形里的机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见过电脑因为这个小电池不行坏掉的吗?

IBM有款電腦,坏那玩意就用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玩自己的控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
外形还可以吧。

网友:
凭一个搞电子的人的心而论,华科尔的电路设计还是很不错的,机械做工也好。。大家多支持,说不定以后可以超国外控。。受益的还是国人。

网友:
那个电池应该是芯片STM32的备份寄存器和RTC时钟用的,你开机的时候是不会用到的,当然更不会失控。没电了,只会时间不准,一些设置丢失。而且应该好几年都不用担心没电。

网友:
展会看了实物,做工确实说的过去,和D7D10确实不是一个定位。要是用这个用料做D10,结果会不一样。

网友:
LZ怎么还不出现,想入此控,莫非是托。

网友:
引用 网友I:
IBM有款電腦,坏那玩意就用不了。。。

不懂不要乱说。。bos电子的作用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期待lz的实际上手测评

网友:
这也许是买不起12z的朋友的最好的选择

网友(2013-01-13):
我有2801,质量还可以,只是新机又换新制式了。

网友:
外观重新设计一下会得到较好的回报,深圳,广州那多工业设计公司,华科尔该下功夫了。

网友H:
期待天地飞12通道 双向传输。

网友:
内心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什么都好,就是不怎么喜欢这个控的外观,这个控应该和JR那个控差不多大小,我的手应该把持不住,手没那么大

网友:
我自己比较喜欢天9那种外观的控

华的接收机价位还比较高

网友:
外观山寨,但内部工艺尚可,也舍得用钽电容
为什么国内的厂这么喜欢用Prote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口控,没金属镀膜,没触摸。更没有彩屏的,12通道至少也要5千块,
遥控进入2.4G时代,稳定性其实就在你 ...

同意

网友:
呼叫楼主出来说说使用感受

网友:
这已经是目前国货做的最好的了!~~

网友(2013-03-21):
我是第一次看到内部图,LZ辛苦了。说实话,内部工艺看着还真不错,上市有点时间了,使用可靠性如何?用过的最有发言权,用过的朋友跟一下贴,谢谢!

网友:
决定了,就买这个控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2013-05-28):
引用 网友F:
既然就换了个彩屏美化了一下UI,价格就那么高,看来买12S的不是NB就是SB~~~

就你聪明,别人都是NB跟SB,买东西各有喜好,就像有人喜欢牛肉面,有人喜欢阳春面一样,我就看不起你这样的观点,高或不高,没人强迫你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细节看得出整体设计还是用了心的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倒是有点向成本妥协的影子,其实国产控现在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2.4G通讯的IC模块化,STM32 MCU的低成本都是很好的机会,个人倒是确保性能和可靠性,争取客户群是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电池应该是用于基本操作系统(固件)的设置保存的吧,平时是由锂电供电充电,应该是随时都是有电的 ...

电池只是支持实时时钟的,没见过用RAM保存操作系统固件的,除非是防拆卸设计。右下角的FLASH里保存着固件代码。

网友:
  这么热闹;
     航模发射机 外型结构方面的东西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但正真核心的东西是软件。软件核心算法 。算法是看不到的。逻辑错了做的再漂亮都不顶用。我个人见解 硬件只是软件的一个骨架,软件才是大脑。我玩飞机还是大学时候的FF9,简单实用。
  这款遥控器硬件一般般(相对国外中高端),只能说相对国内还是提高了不少,开关电源,ARm核跑操作系统彩屏加入。不知道界面,混控设置怎么样,有没有超越。能不能像其他遥控器自由设置和分配摇杆,多国语言等。
   其他的不说了,12通道真的逻辑很复杂的。。。。呵呵!

网友:
内容支持国产

网友:
以现在控已经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了,有能力做智能手机的公司,做这个控绝对不是难事,主要的晶片还有软件做的好不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