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做什么好

楼主(2012-06-05):
铅笔大小,整机长约13mm,丝杠长10mm的样子,自带光杆滑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迷你的,第一次见这么小的,不会是火 箭上用吧

网友:
软驱里的吧

网友A:
做个CNC雕刻机,,你懂的!
当然,
还差两个这样的,,X Y Z  ,,你懂的!

网友:
照象机对焦电机

楼主:
楼上正解了

网友:
对焦电机就调焦用,可以d个激光Z轴

楼主:
激光的还用Z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CNC雕刻机,,你懂的!
当然,
还差两个这样的,,X Y Z  ,,你懂的!

网友:
好迷你,就做个迷你雕刻机吧,当模型摆设不错的。

网友:
做个摄像头转向装置。

网友:
这个电机我这里是以公斤来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