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 V-22如何设置

楼主(2012-06-05):
G5 V-22如何设置

网友:
4通道的 不好設置 多通道的搖控器 或搖桿 會比較好 ~
機尾兩個機艙門 輪胎縮放 引擎角度移動 能獨立控制 就需要8個通道 ~

网友:
用CarolBox Super SiM A8 搖桿
G6飛機編輯 ~
Eiectronics>VTOL Pod Servo>畫面右邊>Inout for This Servo>Receiver Channek 6>5 ~

Electronics>Retracts Servo>畫面右邊>Inout for This Servo>Receiver Channek 5 ~

Software Radio>Output Channel>Input>畫面右邊>Inout Channel 8 (Channel 7 - Smoke) ~ 右上開關控制 ~

Electronics
Output Channel 5>Input>畫面右邊>Inout Channel 8 (Channel 7-Smoke) ~ 右上開關 引擎角度 ~

Output Channel 7>Input>畫面右邊>Inout Channel 8 (Channel 7-Dual RateSmoke) ~ 右上開關 輪胎縮放 ~
Input>畫面右邊>Reverse>No ~

Software Radio>Output Channel 8>Input>畫面右邊>Input Channel>Input Channel 5(Chaneel 5-DualRates) ~ 右前開關 尾下門開閉 ~

Electronics>Top Bay Door Servo>畫面右邊>Inout for This Servo>Receiver Channek 7 ~ 右前開關控制 ~
Airframe>Fuselage>畫面右邊>Rotation(Maximum)(Deg)X=0, ~ 尾下門 上升角度 ~

畫面右邊>Rotation(Minimum)(Deg)X=23.3, ~ 尾下門 下降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