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m舵机在悬停位置附近抖舵,最高、最低打满不抖,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6-05):
3个410m舵机中有一个,在悬停的位置附近会抖舵的厉害,但是在其它的位置,例如:最高、最低的位置都一点不抖。飞机已经飞了很多起落了,35X的电调,以前这个舵机炸过,齿不像另外两个舵机那么顺滑,但是用手可以搬动。

请教大家一下,这种情况有无方便的修理方案?感谢了!

网友A:
拆开i舵机齿轮箱,把车轮都下下来,可以看见410M电位器轴是弯的,用平口钳矫正直就后,装上齿轮即可,可以消除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i舵机齿轮箱,把车轮都下下来,可以看见410M电位器轴是弯的,用平口钳矫正直就后,装上齿轮即可,可以消除症状
这么有针对性,非常感谢,回去我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颗DS410M舵机有点间隙,改天拆开瞧瞧

网友:
电位器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