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DX8+卫星+V8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2-06-05):
诚心求教。DX8+卫星+V8如何设置失控保护。以前用接收机,插上对频线对频2次,就设置好失控保护了,现在用V8,根本就不用对频线,请问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啊!!

网友A(2012-08-26):
binding的时候,油门最低状态。
开控时,油门最低状态。
这样,失控时,就是最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