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王打弹波箱和炮管升降波箱的弹簧怎么按装

楼主(2012-06-05):
刚才修虎王打弹波箱,结果打弹波箱和升降波箱之间的弹簧不会装了,求教各位大侠,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弹簧支撑在 打蛋波箱和炮塔外壳内侧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有图参考吗?谢谢

网友:
炮管上壳从内部看,在中间有一个“十”字形的,弹簧一插在那里,另一头按你图片中那打弹波箱的位置压下去,打弹波箱后面的钩钩住升降波箱那白色的齿轮,“十”字形你图片中也有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不过打弹波箱的尾巴碰不到那个白色的齿轮啊

网友:
先按住弹簧。。。两头各入自己的位置。。。把仰俯的转轮调的最低。。。主要是好入。。。移动波箱入之

网友:
这个哥哥太好玩啦,用弹簧去拉波箱。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