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做伸手党,百度没找到答 案,求天7凤凰模拟器3.0P的设置

楼主(2012-06-05):
不想做伸手党,百度没找到答 案,求天7凤凰模拟器3.0P的设置      07年注册的,一直在潜水,一直到现在才买过一个天7想先练模拟器,结果连不上,着急啊,不想做伸手党,百度没找到答 案,求天7凤凰模拟器3.0P的设置,,,在凤凰里各通道都有反应,但是最后提示要选择遥控器的型号,但是没有天地飞的选项啊,,,纠结,还是其他哪的问题,你们是选的什么,天7里面我是选择的模拟器选项,如果谁知道的截个图看看指导指导吧,多谢了,,,我一直是在这潜水的,,,

附件1.jpg(71.32 KB)                                2012-6-5 23:47

2.jpg(51.86 KB)                                2012-6-5 23:47

网友:
futaba里面随便选一个 这个好像没有影响
你说各通道都有 怎么又说连不上呢
到edit里面把通道映射和正反调好就可以飞了 凤凰可设置的东西很多 慢慢就熟悉了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问题,看第一张图的提示,好像是没设置型号,我设置了也没用……

网友:
你用解码狗了没? 还有天7要设置成模拟器模式,也就是ppm输出模式。 如果输出正确的话,电子狗的指示灯会做相应变化的,好像是从常亮变成闪烁。

楼主:
多谢楼上的了,还是自己搞定了,要设置两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