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为什么这么难车

楼主(2012-06-05):
前一阵子用我的2k4车304不锈钢,感觉有点吃力。于是从taobao订了45#钢来车,没想到这个东西更难搞。原来能勉强切断304的,现在切到一半就卡住。车这个45号,进刀0.25,经常电机就转不动。所以,有些疑惑:1)我买的叫光圆棒,网上查了查,多为冷拉的,是不是硬度偏高?要退火处理么?自己能不能弄?2)听说A3钢比较难车,而且比45#便宜,JS发来的是不是A3的?如何鉴别?

网友:
兄弟,不要老是坐在电脑前了,出去走走吧。

虽然我也喜欢淘宝购物的感觉,但是钢材这种东西包邮么?

去本地钢材市场转转吧

网友:
在砂轮上磨如果火花最末时是有点开花的话就45号钢的如果火花没有开花就是A3的
这应该能帮上你

网友A:
 你的刀有问题吧?

网友:
45的不太难搞的,提高点转速试试.

网友:
我小床(at125)搞45都刷刷的,我用的数控刀片。

另外北京那里有卖圆形钢材的? 我住回龙观附近。

网友:
A3应该比45#容易车才对。
45#钢材如果硬的话,可能是小厂的钢材,没有经过出厂时的热处理工序,硬度高,夹杂物也多。

网友:
这个有点嬲  容易卡住。 低转素刮出金属碎屑 这样才容易切断 小机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刀有问题吧?

刀应该没问题。切断刀是钴HSS的,切不锈钢没问题。外圆刀是合金刀片,枣红色的,车不锈钢同样没问题。这个45号就是有点硬。我锯断了两根锯条都没锯开。有办法给它退火么?

网友:
淬过火的45钢吧??
要不就是调质料

退火吧

网友:
2k4切 吃0.25有点过了吧

网友:
烧红了自然冷却退火再上车床干

网友:
45#钢有假,楼主赚了

网友:
我的小床2K4。前段时间车过不锈钢和45号,哎,反正直径不大,一般都2厘米内,切断的时候我直接用角磨机,速度很快,感觉很安全,也省的刀磨秃喽心疼。:loveliness: 哪天可以加冷却液试一下切断到底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