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40A电调怎么设置?

楼主(2012-06-06):
请问k牌40A的电调怎么设置BEC输出电压。用260
舵机
,想把BEC输出调成6V的。在网上搜不到K牌40A的电调说明书。谁知道帮忙说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A:
买凤凰 50A靠谱 全中文界面,电脑设置 定速 凤凰自己会计算, 输入 磁钢数量 和齿轮比 即可,K牌没用过听说不支撑中文

网友B:
Koby要调BEC电压的话应该需要Progdisc,编程卡2是否可以就不知道了。
可以问问论坛有Progdisc的兄弟帮你调一下,如果你不飞大飞机,单独买progdisc太坑爹了

楼主:
哎~~450的万国。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koby

网友D(2013-01-31):
买电调时没有设置说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