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50PRO 接收是放哪里

楼主(2012-06-06):
T8FG 6208接收挺长的,里面不好放,放外面不要看,大家都是怎么放的

网友A:
粘在侧板上!

网友B:
放肚子里

网友C:
我也使用6208SB,PRO V2版飞机肚子里面有块陀螺仪安装板,上面装接收机,下面装陀螺,安装时注意处理好接收机的天线

网友D:
调整尾舵机位置,放到尾管上去!侧板内部就好安排了!

网友E:
450PRO电池座下面

网友F:
上6203用S-BUS

网友G:
接收,三轴陀螺都放肚子里

网友H:
放肚子里安全

网友I:
我准备放在肚子里,3GX的上面,我用的RX801,比较小巧。

网友J:
我的3GX安装在机体内安装板下方,JR卫星接收安装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