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7x一代 多年不解之迷,忘邱哥能解释一下

楼主(2012-06-06):
用k7x一代的朋友都知道,最后有一个设置项是A1   A2允许范围值是+-100    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个就是K7X是否有工程模式,有的话该如何进入,如何校准摇杆中立位置,以及行程。

EXP该如何设置(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以上问题请邱哥解答下。

网友:
一.最后有一个设置项是A1   A2允许范围值是+-100    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是第七通道的设置。你可以插舵机上去设置,试试就知道了

二。1.还有个就是K7X是否有工程模式,有的话该如何进入?  按住左边两个按键开机便进入工程模式;
    2.如何校准摇杆中立位置,以及行程?  无此功能

三。EXP该如何设置(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第二代才增加了真正意义上的EXP    第一代没有此功能

楼主:
标题

多谢邱哥。

网友(2012-07-27):
固郎差劲 价格 便宜了很多 质量简直就一渣 我买了一堆KDS东西 怎么说呢 电调 调机能冒烟 2电调 高热调机而已就高热   以前1代的还没出现过
KDS800 KDS820锁不住我的尾巴依然左甩 螺距 行程 什么感度 调了又调 换了又换 最近新买N290 突然失控全坏   KDS遥控器 超近距离 干扰 就会失控
KDS3800KV电机就一烂高热 影响我的好盈40A电调了都   电机随便飞一下烫手也就2分钟不到 天气还不热
这些配件让我换了又换 还是这样   丢了一堆钞票 没让我爽玩1次好的
  还有最新买的KDSN590 那个锁的好 飞下来 老发热  价格比以前便宜一半
简单来说质量是越来越差   不想买KDS了 彻底失望
我玩过KDS450SV KDS450C    简直就无法形容 有多烂 450C还好点
以前1代产品可能好点至少毛病那个让我玩的下去
反正现在越来越烂   调个机都烧电调

网友:
 前面好像有个贴也看见这个一样的文字,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