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接线求助

楼主(2012-06-06):
mb 按一般接收机方式接线,然后把电调信号线接到接收机上一切正常。
把电调信号线接到MB的sys接口,除了
电机
不转,其它
舵机
都正常。
电调信号线接MB的时候应该接到哪个接口?是不是一般接收机接线方式,只能接到接收机上?
3GX都可以直接接到3GX上,为什么MB不行??

网友A:
一般接线方式,电调应该接在接收机上

网友B:
用一般接线方式或者s.bus接线,电调都要插在接收机上。只有卫星接收方式电调接mb。

楼主:
晕,看来只能接卫星了,但是mb只接一个卫星不知道是否安全。

网友C:
没用过这高级玩意

楼主:
不能用卫星接线方式吗?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