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机怎么拆,急死我了。

楼主(2012-06-06):
前两天炸鸡了,电机里的正极线断了,不知道从何下手,不会拆阿。

网友:
电机尾部轴承上有个小卡子,找个剪刀或者镊子顶开就可以拔出转子了,线圈和底座是需要撬开的

网友:
xxd的电机线断了还是不要换了,太麻烦,电机也不贵,再买一个吧

网友:
建议重新买

网友A:
大锤一把,瞬间你就释然了~~~想起了玩汽油机的一哥们,对萨托17cc汽油机就用大锤释然的~~~

网友:
楼上说的值得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锤一把,瞬间你就释然了~~~想起了玩汽油机的一哥们,对萨托17cc汽油机就用大锤释然的~~~

网友:
无刷电机是无正负极分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绕也不麻烦呀,只是找铜线费时

网友:
在下不才,请问三相交流电机您咋找到正极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