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去設定電直3d模式呢

楼主(2012-06-06):
怎樣去設定電直3d模式呢?我打開了3d的按鈕但三個伺服機不動.(是不向下走)同普通模式一樣...怎去調試呢?我是用radio link 的t6ehp控.....求教設置....

网友A:
3D比普通主要是摇杆全程都开油门,然后就是负螺距会比较大
潜水吧

楼主:
這點我也明白...但開3D模式就是沒有負螺距..也是0螺距..不知道怎去調..

网友B:
你先搞清楚遥控器的设置先,了解油门曲线,螺钜曲线。

网友C:
调机的时候,就要以3D模式去调,正负12度,中立0度,调好以后,再调悬停航线模式,-2.5.10 然后调遥控的油门曲线,把3D的油门曲线调到90.85.80.85.90(这个根据自己需求调整),调了3D油门曲线以后,就要小心一点了,打开3D开关,螺旋桨就会旋转了,好,你可以去操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