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个4轴的机架性价比高?

楼主(2012-06-06):
如题,我想换个架子了,现在用着这个是老油条的X500,很结实。遗憾的是小炸过后机身和脚架不同程度地出现些裂纹,我知道这个是正常的,我也不太追求炸不坏的机架,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4轴机架的选择的确小,在飞控板上可以有位置放狗2大少的空间就最好了。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atg的炭纤架,300多RMB,200多克的重量

网友B:
自己diy,用3k 2mm碳纤维板,加碳纤维管,结实的没话说…价格600-700

网友C:
等MR的斯坦吧

网友D:
用硬盘片和铝合金管,又便宜又结实。

楼主:
我知道DIY是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小弟缺少这个份动手能力,最好是有现成的。小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