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做机要从设备开始,先来做个个0.4克3通接收机,内置有刷电调,支持电磁舵!

楼主(2012-06-06):
折腾一段时间电子设备了,还是回头是岸,回到做机的正道上来,想要做机就要先弄好接收机,折腾了一上午终于减重成功。
3通电磁舵,内置电调接收机,在打磨费掉一个接收头后,接收机0.4克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没法在减了!
不多说上图!

刻好PCB

刻好PCB

完工的3通接收机

完工的3通接收机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打磨减重后

打磨减重后

网友:
 微型接收机?买来之后 减重 还是 全部DIY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全部DIY的!
有兴趣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4248&highlight=

网友B:
  狼兄磨的好啊。。
我的红三在你的指导下也已经上机了。。就是头磨的不好,连续磨了两个,发现内部芯片都是歪的。。磨的金属都露出来了,还是很重。。。带线超过1g了。。

网友:
楼主,让俺说啥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狼兄磨的好啊。。
我的红三在你的指导下也已经上机了。。就是头磨的不好,连续磨了两个,发现内部芯片都是歪的。。磨的金属都露出来了,还是很重。。。带线超过1g了。。

要用超轻覆铜板+超细线(小电机线圈拆了)

网友:
俺不会做,只能看看

网友:
偶顶你个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主要是红外头质量不大好,芯片是歪的不方便磨,焊接我都是搭棚焊的,没用板。。

网友:
我顶哦,楼主威武强大无比啊

网友:
 我看看就行了,搞不出来……还是直接买成品。

网友:
楼主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兄磨的好啊。。
我的红三在你的指导下也已经上机了。。就是头磨的不好,连续磨了两个,发现内部芯片都是歪的。。磨的金属都露出来了,还是很重。。。带线超过1g了。。

我的貌似也是歪的,金属露出来好像不要紧,关键是引脚要注意别磨掉了,貌似跟小日本的不太一样,改天买个进口接收头磨了试试!

网友D:
是直接上遥控  还是要写程序进去?   遥控是只要是红外的就OK吗?     好想自己动手,,,,

楼主:
单片机需要写程序里面去的!

网友E:
菜鸟同问请问我有一现成的51单片机,不知应怎样往这种芯片里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直接上遥控  还是要写程序进去?   遥控是只要是红外的就OK吗?     好想自己动手,,,,

需要用标准PPM调制的红外信号,一般的玩具控通常不会兼容这个接收。可以制作红外发射转换板,嫁接到天6之类能产生标准PPM信号的控上,来控制自制的接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菜鸟同问请问我有一现成的51单片机,不知应怎样往这种芯片里写程序?

目前找到的资料只支持pic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找到的资料只支持pic单片机。

不知几位大大能否为我们菜鸟出个自己的、通俗易懂的红外设备制作、烧录等详细教程(不要连接E文资料和残文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