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汉诺螺旋、平螺旋类动作的手法和要领!

楼主(2012-06-06):
这段想练习螺旋类动作,但是一直只有以前一份网上流传的“3d遥控特技技术图解”,费了很大劲都找不到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资料了,练了一段后老是飞不出论坛中高手们的那种姿态,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着练了,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先谢谢了!(如果能把各类螺旋动作的手法、要领和体会告之就更感谢了!)

楼主:
唉,没人说啊,

网友:
副翼的修正,垂尾的舵量,油门的控制...

网友A:
其实都是些非常简单、花扫的动作,高空在侧飞的状态下,把升降舵推死,方向舵适量,大油门,就是汉诺螺旋了。动作很简单,只是改出时需要果断,而且离地面越近越刺激,难点也在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些非常简单、花扫的动作,高空在侧飞的状态下,把升降舵推死,方向舵适量,大油门,就是汉诺螺旋了。动作很简单,只是改出时需要果断,而且离地面越近越刺激,难点也在此。

王老大,汉诺螺旋和机型设计有关系,我倒是刺激了几回,结果飞机死了几架,哈哈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下一般什么样的机型比较合适做这类动作呢?

网友:
汉诺螺旋我我是这样的,垂直爬升,然后右方向舵,飞机成侧飞状态时候,推杆到底,然后左方向舵看掉高度情况来修正,副翼也适当看情况修正,这就okay啦。

网友(2012-07-11):
 其实关键点还是油门的微操!

网友:
我就刺激过一回,把起落架拍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