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设置 问题求解

楼主(2012-06-06):
450pro+3gx.飞行感觉过于灵敏,而且抗风能力不强。稍大一点的风吹来,飞机飞行状态变化就很厉害。我另外使用zyx-s的450就没有这种情况。请教各位高手,需要调整哪些参数,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今天早上又炸机了,每次飞这台机都心惊胆战,有心理阴影了都。

网友A:
LZ应该是你的升降和副翼的感度过高了,降低升降和副翼的感度,飞机的稳定性就提高了,反过来是提升飞机的机动性

楼主:
哪个选项可以调低感度?
飞行风格是调大还是调小?

网友A:
要看你的3GX版本是1.2还是2.0了

网友B:
是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