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货市场买的直径125MM的卡盘

楼主(2012-06-06):
在旧货市场买的直径125MM的卡盘。大概8成新,价格120元,没有反爪,没有钥匙。标是下图的标,但是是打在实物上的不是粘上去的,有经验的师傅说下合适不合适。先谢谢了!

楼主:
照片是用手机照的

网友:
价格不错,成色好,没有什么磨损可以搞

网友:
看精度。。。

大部分旧卡盘,都是盘丝和槽磨损严重了,才淘汰的,,也就是说,是废品。。

当然,你要求不高可以勉强用用。。

楼主:
感觉还好,卡盘爪基本不晃
再说也不要求什么精度,另外什么这是什么牌子的?
另外还有两个环球牌的130MM直径,但是没有后盖,磨损很严重。价格是120MM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
你发个地址我,我给你发一个我换下来的卡盘,不过邮费你付喔

楼主:
兄弟是什么地方的?
卡盘是多大的?

楼主:
有师傅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卡盘吗?

楼主:
顶一下
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卡盘

网友:
新的也不贵

楼主:
数上邮寄费用贵一倍也不止吧!
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卡盘,知道的师傅说下呗

楼主:
最后,顶一下,没有师傅回答就沉底!
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卡盘,知道的师傅说下呗

网友:
烟台三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了
这个牌子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转贴:原作者找不到

浅谈国内普通卡盘(2011-01-17 16:43:27)

卡盘”顾名思义装夹工件的一种机械装置,一般我们常用的无非是三爪自定心卡盘,四爪单动卡盘,就这两种卡盘来说,三爪的使用倍率高于四爪卡盘,还有几种我们不常使用如:两爪自定心卡盘,六爪自定心卡盘,四爪自定心卡盘,下面是几种卡盘的优缺点总结:

三爪自定心卡盘:装夹方便,使用起来效率高,常用与批量生产但是只能装夹外形比较规范的工件

四爪单动卡盘:该系列卡盘使用较麻烦,每转动一个齿孔,相应的卡爪就会动作,这种卡盘加持力较大,工件的加持强度较高,但找正比较麻烦,每次装夹都得使用百分表找正,以前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因为我找正比较慢没少挨师傅批,所以从内心对四爪卡盘没什么好印象看见就犯怵!

目前国内有名气的几家卡盘制造单位现况分析:

状元: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球  众环)

榜眼:江苏无锡建华机床附件集团有限公司(原江苏省无锡建华机床厂)(建华牌)

探花:烟台艾格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烟台第二机床附件厂)(三精)

    以上三家以前在国内普通卡盘市场属于三足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