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转战甲醇机。看上了GO21-28级的水冷机

楼主(2012-06-06):
如题,打算用那款水冷引擎做条虾,请大侠提意见,这引擎适合做虾动力?好调试吗

网友:
GO28的没用过。
不过GO21 7P+2倒是用过,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上GO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7p+2什么排气?对这些不是太了解,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7p+2什么排气?对这些不是太了解,望指教

7主扫气道+2个绕流 排气是直排的

网友B:
都不如买小日本的15级发动机
发动机23块钱一个 再买一个排气筒30 离合套装76 电启动200

发动机105块钱5个 坏了就扔掉才多少钱!

网友:
这可是一健启动的!生了多少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如买小日本的15级发动机
发动机23块钱一个 再买一个排气筒30 离合套装76 电启动200

发动机105块钱5个 坏了就扔掉才多少钱!

鬼子的船机除了最新的OS仿NOVAROSSI的21级发动机外,还没有能看上眼的。你说的这个倒是便宜,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么便宜。。。。。。。。。。比电便宜多了,,,,

网友:
23块的引擎需要修改,特别是化油器

不过也确实便宜,准备一打,也比买GO便宜一半

但是最求速度的还是要级数的,毕竟排量越大扭力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7p+2什么排气?对这些不是太了解,望指教

这是台湾的算法。
按意大利人的算法只能算5P+2,三排气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台湾的算法。
按意大利人的算法只能算5P+2,三排气口。

按缸套上得孔来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缸套上得孔来算?

按缸套上的扫气口来算。

楼主:
找了下店家,说可以用着条管。。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缸套上的扫气口来算。

明白~

网友:
 太細小了:但便宜....!

网友:
船机的排气管对船机的输出功率影响很明显。选条好的排气管对于玩船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下店家,说可以用着条管。。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
后锥锥度比较缓,感觉不是谐振效果好的样子。不过谐振效果和调整难度是反比关系。我仅仅只是以自己的经验谈感觉,具体情况还是自己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好排气?真心不懂,才特意上论坛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