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T45 70MM涵道 首飞 降落失败

楼主(2012-06-06):
3S 2200 11.1V 显得不是很够力。

电池仓飞掉了

电池仓飞掉了

掉到300米外的水沟里去,找了半天啊,一个人飞,发现飞掉后才凭大概方位回去找

掉到300米外的水沟里去,找了半天啊,一个人飞,发现飞掉后才凭大概方位回去找

新手第一次涵道,能全机撤退不容易啊

新手第一次涵道,能全机撤退不容易啊

网友:
这飞机没必要用70函道么,既然上了70函道粮食也得跟的换了

网友:
这个是用IPHONE拍摄的吗,为什么打竖拍摄呢。真受不了。。

太温柔了,和我的相对比起来,这个飞机就是70涵道设计。4S电池

网友A:
T45 只推荐环球飞的那款epo
实在是新手必备
其他型号的,都不太好飞

楼主:
环球飞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5 只推荐环球飞的那款epo
实在是新手必备
其他型号的,都不太好飞

只能说你没飞过天盛这款。非常好飞。

网友B:
尽管谈不上暴力,但动力完全足够了。视频里可以看出,起飞距离很短,通场速度也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

网友C:
楼主降落水平有待提高 切记涵道下来时速度不要太慢,很容易失速,就会象你视频中那样砸下去,弹起来,再砸下去,再弹起来,再砸,再弹。。。。。。。

网友:
天盛 T45 好飞是好飞,但是感觉油门小了就要掉下来~~~~~~

网友:
可以飞了 好飞机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谈不上暴力,但动力完全足够了。视频里可以看出,起飞距离很短,通场速度也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

动力要如何暴力没有,但是对涵道新手还是不错的.就是突发的时候要救起来比较棘手.通场的问题不大,不过过程2分钟基本是全油状态.电池仓盖设计有点欠缺,电池仓盖容易脱落.今天就脱了一次了.幸亏平稳下降回来.但是电池仓落在300米外的水沟里去了.

电池仓飞掉了

电池仓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降落水平有待提高 切记涵道下来时速度不要太慢,很容易失速,就会象你视频中那样砸下去,弹起来,再砸下去,再弹起来,再砸,再弹。。。。。。。

第一次飞,实在不容易,硬头皮上的,今天第2次飞就比较好点.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降落有点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要如何暴力没有,但是对涵道新手还是不错的.就是突发的时候要救起来比较棘手.通场的问题不大,不过过程2分钟基本是全油状态.电池仓盖设计有点欠缺,电池仓盖容易脱落.今天就脱了一次了.幸亏平稳下降回来.但是电池 ...

呵呵,涵道机的特性就是这样,油门响应比较慢,从你推油到动力增加上来有个延迟的,和是否暴力没太大关系,习惯了就好。
电池仓盖这样看来确实不如环球飞的那架设计好,那架的舱盖虽然也是磁铁固定,但却在涵道的进气通路正上方,飞机飞行时涵道的负压可以把舱盖吸的你扯都扯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涵道机的特性就是这样,油门响应比较慢,从你推油到动力增加上来有个延迟的,和是否暴力没太大关系,习惯了就好。
电池仓盖这样看来确实不如环球飞的那架设计好,那架的舱盖虽然也是磁铁固定,但却在涵道 ...

但是今天盖子还是给飞脱了,所以还是用胶布给加强了下了.

网友:
这款舱盖比环球飞好很多,而且美观,后起落架两款机一样,太软

楼主:
起落架有其他升级版的吗?

网友:
和我一样,青蛙眺

网友:
这个是天盛的哦,挺好的,只是座舱很丑
T45座舱装配

附件  (76.06 KB) 2012-2-10 19:28
首先准备好座舱配件,胶水等工具材料。

(51.23 KB) 2012-2-10 19:43
1,把座舱插舌粘在前排座位下面平台的位置上,注意那个胶囊型的槽,以它的边界为准。

(43.24 KB) 2012-2-10 19:48
注意不要粘歪了。

(37.27 KB) 2012-2-10 19:49
2,把皮筋挂钩粘在后排座椅背后的平面上,注意挂钩向上,否则挂不住皮筋的。

(68.18 KB) 2012-2-10 19:49
3,可以装飞行员进行座舱美化。

(53.51 KB) 2012-2-10 19:50
3,可以装飞行员进行座舱美化。

(61.02 KB) 2012-2-10 19:51
4,把驾驶舱与座舱罩粘接成一体,整体结构可以保证插舌和皮筋的共同作用下座舱罩严密的与机身配合。

(45.98 KB) 2012-2-10 19:52
5,用2根皮筋联接机身挂钩和座舱挂钩。插舌插入前舱,座舱受皮筋向前和向下的拉力,保证了座舱的稳固。

(47.7 KB) 2012-2-10 19:53
5,用2根皮筋联接机身挂钩和座舱挂钩。插舌插入前舱,座舱受皮筋向前和向下的拉力,保证了座舱的稳固。

(60.47 KB) 2012-2-10 19:54
5,用2根皮筋联接机身挂钩和座舱挂钩。插舌插入前舱,座舱受皮筋向前和向下的拉力,保证了座舱的稳固。

(51.28 KB) 2012-2-10 19:54
6,装配完毕检查座舱与机身配合的配合是不是很严密。OK,严丝合缝,可以爽飞了。

(30.89 KB) 2012-2-10 19:55
“EAGLE 1 请求起飞! ”

(54.82 KB) 2012-2-10 19:56
“跑道清空完毕,空域环境良好,EAGLE 1可以起飞!”

(60.51 KB) 2012-2-10 19:56
“推满油,松刹车,3-2-1 GO!!”

网友:
上4S会好点,我的T45 4s可以侧飞通场

网友:
哈哈,降落青蛙跳,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前轮比后轮高。

你一旦降落的时候,不能保证后轮先着地,或者最低限度三轮同时着地,让前轮先着地,那就会弹起来,形成青蛙跳。

要消除青蛙跳呢,很容易,就是在飞机弹起来,达到最大高度之前,拉杆到底!

拉杆到底的作用,就是要他后轮,或者三个轮子一起着地,来解除青蛙跳。

网友:
消除青蛙跳也可以把前轮往后掰一下,保持3轮高度一致

楼主:
请问如果上4S电池,现在的好盈40A 受的了不?

网友D:
实际要看电流。基本上70涵道都需要60A以上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际要看电流。基本上70涵道都需要60A以上的电调

老式的kV3000~3200的70mm涵道,也许40A会够用。另外蓝岱的kV2550 72mm涵道如果只用4S电池的话,应该也能达到高电压低电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kV3000~3200的70mm涵道,也许40A会够用。另外蓝岱的kV2550 72mm涵道如果只用4S电池的话,应该也能达到高电压低电流的目的。

我配的就是KV3200的70mm涵道,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老式的.听店家说如果4S电池最好用60A的电调.
今天炸坏了,就是不够电 在空中电池就过放了,收不回来 炸马路上了,幸亏没炸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kV3000~3200的70mm涵道,也许40A会够用。另外蓝岱的kV2550 72mm涵道如果只用4S电池的话,应该也能达到高电压低电流的目的。

72MM KV2550 是6S设计的 如果用4S的话 还不如68。。。68装70都有点大 72就更难安装了

楼主:
这几天都风大,没飞,明天再去飞了,回来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