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空载输入G代码运行距离正确,但是载入G代码文件加工出来的产品尺寸偏大。

楼主(2012-06-06):
尺寸不准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目前已经解决很多,但是最后一步仍然令人沮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860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1861

加工一个100x100的正方形,结果是101.3x100.8
应该没有失步的问题,因为我空载运行G代码文件也试验过:加工一条直边的时候,我让机器暂停,量好位置。将两次量出的位置数字相减,差值跟产品尺寸一样,证明带荷载运行还不致于让机器失步(也就是雕木板而已)。

比以前要好一些的是现在速度正常,空载输入G代码运行的距离也正常,以前是都不正常。
G代码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内容我用计算器核算过,并没有没有问题,比如两个平行的路径间距应为产品尺寸加上刀具直径,可是一上机运行就跑大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啥结构。。

会不会是轴联器或者同步轮连接丝杆轴或者电机轴的位置打滑??

分别切内四方,和外四方看看。。。看尺寸是不是都偏大。。

另外多切几个同样尺寸,,看是否每次偏差都一模一样,,如果是一样,那就是丝杆有问题。。

如果是随机的,,那就是机架和丝杆传动的问题。。

网友B:
刀的粗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我分析与丝杆相关。丝杆本身是死的,不会有问题,估计是螺母、丝杆两头的轴承有轴向窜动,你停机,在主轴上打上百分表,用力推拉XY滑台试试看有无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我分析与丝杆相关。丝杆本身是死的,不会有问题,估计是螺母、丝杆两头的轴承有轴向窜动,你停机,在主轴上打上百分表,用力推拉XY滑台试试看有无间隙。

以前有点松,都紧好了,纹丝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啥结构。。

会不会是轴联器或者同步轮连接丝杆轴或者电机轴的位置打滑??

分别切内四方,和外四方看看。。。看尺寸是不是都偏大。。

另外多切几个同样尺寸,,看是否每次偏差都一模一样,, ...

目前是切内的。

楼主:
附上G代码,帮忙看下有无问题。

附上G代码,帮忙看下有无问题。我怀疑是G代码文件的毛病,因为我手工输入运行是没问题的。

T1M6
G17
G0Z40.000
G0X0.000Y0.000S3000M3
G0X9.000Y25.000Z40.000
G1Z-0.188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0.375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0.563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0.750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0.938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1.125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1.313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1Z-1.500F600.0
G1Y95.000F1200.0
G2X25.000Y111.000R16.000
G1X95.000
G2X111.000Y95.000R16.000
G1Y25.000
G2X95.000Y9.000R16.000
G1X25.000Y9.000
G2X9.000Y25.000R16.000
G0Z40.000
G0X0.000Y0.000
G0Z40.000
G0X0.000Y0.00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的粗细?

2mm的刀,这个刀路里都考虑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