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外场电源,图片后上,另求指教

楼主(2012-06-06):
昨天14块A123 磷酸铁锂电池已到手,20A容量的,质量还不错,基本在3.27V,容量有待验证。准备7S2P,用于0730i外场电源

另外从市区某处淘宝某店的实体店买到专用于A123电池片DIY的螺丝和端子 ,于是开工了。

浏览了不少外场电源的帖子,发现很少有介绍组装的,我就简单说说心得吧。由于已组装完毕,过程照片就没了,迟点照些组装后的照片再上。

因为我要通过先并后串的方式组合,所以除了一头一尾,几乎每次都得将两片正极片和两片负极片叠在一起用电钻打4MM的孔,正极的铝片还好钻,负极的铜片比较硬,容易导致钻孔跑偏 ,还好我的技术还行,仅跑偏了一次。如果先串再并的话,两片钻起来就容易多了,但是这样得拉额外的线,麻烦!另外咨询了一下淘宝的卖家,他说玩家一般是先串后并,厂家出成品一般是先并后串,所以,不管有没有道理,按厂家的折腾吧。

小心Y翼翼地折腾3小时,组装完毕,重约7公斤。本来想学曾经参观过的电池车间用薄的塑料板把它弄成像TB成品电车电池的四方块模样,后溜达TB时发现竟然有弹药箱卖,淘了一个,打算等箱子到了再最后封装,因为要布置出线的位置
(待续………………………………)

最后,有个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参阅了无数帖子硬是找不到明确答 案,弄得有点混乱了 。
我买的是标称3.3V的电池片,我发现TB上还说有3.2V的卖。一般模友都知道,锂聚合电池是3.7V,怎么这个磷酸锂铁有不同的电压。想请教一下,这电池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截止安全电压是多少V 先谢了

楼主:
上图

等平衡头、线和弹药箱回来再上完成图

网友:
鋰聚合物電池充電截止電壓是4.2v,放電截止電壓不低於3.2v,回壓後最好不低於3.7v
而a123充電截止電壓是3.6v左右,放電回壓好像有3v比較好
有錯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要是看到有放电到2.0的,所以实在是混乱。磷酸铁锂电池高压存放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
因为锂聚过冲过放就会坏所以要求严格
锂铁过冲过放影响小,充电一般3.6,放电到2.3,我感觉2.6就基本放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看到有放电到2.0的,所以实在是混乱。磷酸铁锂电池高压存放也没问题的吧

磷酸铁锂电池高压存放没问题的
我的是做成兩組4s,按需要可並可串